[其他ST产品] 关于TouchGFX中handleDragEvent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3-07-05):
我想在screen中放2个box,然后2个box可以拖动并且互不干扰
但是我这样的写法是有问题的,代码贴图如下:
如果不用if/else if分开的话,当拖动其中一个,移动到另一个box的位置的时候,其中一个box就消失了
如果用if else if分开的话,就只能最优先响应if里面的box
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标记,当前正在拖动的box呢? 如果可以,根据这个标记值判断就好多了。
或者TouchGFX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控件可以大概实现我这个功能?

网友A:
box应该就可实现

网友B:
用Mixins实现拖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