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46-discovery按下复位按键后,触摸屏幕失效,虚拟按键无法按下。

楼主(2023-07-05):
使用cubeide向stm32f746-discovery下载touchgfx16.1生成的程序,生成的程序完全不进行更改,第一次现在程序后一切功能正常,但是按下按键或者复位后,屏幕的触摸功能就没有了,别的功能都正常,就触摸功能没了。

网友A:
断电再试一次

网友B(2023-08-20):
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C:
按理来说不应该啊,复位不会影响到触摸按键的吧

网友D:
你看看你的触摸是不是掉线了,虚连啊?

网友E:
重新上电试试呢?

网友F:
大概是你这触摸不好用吧,一般就算是重启,也不会影响触摸的

网友G:
那你以后再用触摸,是不是也一直没有啊

网友H:
你第一次生成程序然后烧录里触摸还有?

网友I:
感觉就是你的程序,没配置触摸功能吧1

网友J:
触摸你用的啥方案啊?GT911

网友K:
你第一次烧录程序,是有触摸功能的么?

网友L:
重启下看看故障还在吗

网友M:
时序的问题

网友N:
是不是程序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O(2023-10-20):
是不是你的程序没配置触摸功能

网友L:
重启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