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keil5里生成的.lib文件能否在cubeide中使用?

楼主(2023-07-05):
在移植工程时一直报lib文件的错误。

make -j12 all
arm-none-eabi-gcc -o "1.elf" @"objects.list" D:/user/32cubeibework/1/Core/Src/RDM_TGD_CP_CK.lib -l"D:/user/32cubeibework/1/Core/Src/RDM_TGD_CP_CK.lib" -mcpu=cortex-m0 -T"D:\user\32cubeibework\1\STM32F030C8TX_FLASH.ld" --specs=nosys.specs -Wl,-Map="1.map" -Wl,--gc-sections -static -L"D:\user\32cubeibework\1\Core\Src" D:\user\32cubeibework\1\Core\Src\RDM_TGD_CP_CK.lib  -mfloat-abi=soft -mthumb -u _printf_float -u _scanf_float -Wl,--start-group -lc -lm -Wl,--end-group
arm-none-eabi-gcc: error: D:user32cubeibework1CoreSrcRDM_TGD_CP_CK.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makefile:65: 1.elf] Error 1
"make -j12 all"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2. Build might be incomplete.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都是库文件

网友B(2023-08-20):
一个库而已,应该通用吧

网友C:
话说,这种lib的目的是不让用户知道里面的程序流程?

网友D:
没问题,一般lib好像都能互相用吧

网友E:
你问问他家的技术吧,这个我也说不好,毕竟我不咋封装库

网友F:
你放这lib之后,总是报错?

网友G:
是不是你的lib没引用正确啊?

网友H:
说是没有文件或者没有目录呢?

网友I:
你都用keil封装库了,你咋不用keil开发呢?

网友J:
建议还是查查你封装库的时候,是不是缺文件了啊

网友K:
有可能你调用出了问题,可是我IDE不太会啊,就会用keilIAR,看你这个报错好像提示是缺文件导致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种lib的目的是不让用户知道里面的程序流程?

为了保密源程序吧,不想让人看到怎么实现的

网友M:
应该不能行吧,编译器不是都不一样了

网友N(2023-10-10):
在Keil中生成的.lib文件可以在CubeIDE中使用,但是有一些注意事项。

CubeIDE是一个基于Eclipse的集成开发环境(IDE),用于开发嵌入式软件,特别是使用STM32微控制器。它与Keil uVision IDE不同,因此有些功能和工具可能不同。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O:
是不是lib没引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