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3

楼主(2023-07-05):
stlink是官方的烧写器,坏了想修一下。开始没动硬件,拆开壳确定是STM32F101C8T6的主控,就用jlink擦除了芯片,从网上找的文件重新烧录然后再从官方下载ST-LinkUpgrade.exe软件升级固件‘,电脑显示stlink连接正常,keil也是stlink显示正常,但是采用SWD连接st芯片不成功显示通信错误,然后采用STM32F103c8t6替换主控,再烧录升级固件,依旧跟前面一样,不知道哪里错误

网友A:
接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楼主这是stlink v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有没有问题啊

SWD接线没问题,同样的接线在正点原子烧写器用可以烧写呢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stlink v2吧?

具体也不知道,没写,应该是的,壳上没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也不知道,没写,应该是的,壳上没写

支持stm8和stm32的版本就是stlink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