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2023-07-05):
大家看下,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是否正常?

@xch :是R32个电阻吗?厂家说不用加,加了会导致供给继电器的电压不足
@xch :这个怎么样才能加快泄放速度?请教一下。
@xch :原来如此,受教了。
xch
@王栋春 :所谓泄放的是能量,故而必须是耗能器件。二极管导通压降太小,泄放慢。 继电器吸合后,动铁相当于被充磁,释放继电器时如果线圈上瞬间加上一个反向电流,可以加快动铁回弹速度。
@xch :这个不是有续流二极管进行泄放吗?
xch
@panhaojie :几毫秒? 几十毫秒?几百毫秒?
xch
@王栋春 :继电器线圈的自感、**都储存能量。
@xch :线路当中没有储能器件,延时从何而来?是不是来自光耦?
@xch :如果有这个要求,一般是多少?电路要怎么改呢?
@xch :你是说继电器的开关延迟要求吗?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A:
先试一下,有问题再说。

网友B:
这种没问题的,我用8550效果都是一样的

如果DVCC电压比单片机供电电压高,就可能无法关断继电器。

网友C:
单片机的控制端口加个三极管驱动一下

网友D:
应该是没得大问题,这个电路是没有延时功能的,要加延时还是要考虑一下的。

网友E:
法西斯敏感词太多。没文化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