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8701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3-07-05):
目前发现当输入接10V,输出为13.2V(空载)。测试到输入端电流有100多mA,这个正常吗?手摸芯片有发烫

网友A:
空载0.1A  烫手 肯定不对

网友A:
检查原理图
检查有无器件焊错
检查芯片焊接

网友B:
手摸芯片有发烫

哪个芯片?SC8701?

门级串联一个小阻值阻值电阻,为了可靠性,MOSFET--- GS之间并联一个10k的

网友C:
拆了Q1 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