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设置ADC的参考电压

楼主(2023-07-05):
ADC参考电压选择合适的基准电压,以RD8T37P48为例:
输入电压大于2.048V就选择VDD做参考
输入电压在1.024V到2.048V之间就选择2.048V做参考
输入电压小于1.024V就采用1.024V做参考
程序中可以设计为根据输入电压的电压范围切换基准电压,提高ADC采样精度和采样范围

网友A:
如果要稳定的话还是用外部参考源

网友B(点评):
为啥? 外部参考源 + 脑残 > 内部参考源+ 原厂模拟工程师???

网友C:
要提高精度,最好是使用外部电压参考源。

网友D:
内部的参考电压也相当准

网友E:
基准电压一定要准,一般用外部基准源作为参考,否则所有的AD采样都会不准

网友F(2023-08-31):
外部参考源比较稳定

网友G:
选择ADC的参考电压时,可以选择大一点的,比如5V,也可以选择比较小一点的,比如2.5V

网友H:
参考电压的电压范围应该满足ADC的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I:
选择ADC参考电压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ADC芯片的规格书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J:
参考电压的精度直接影响ADC的精度,因此需要选择精度较高的参考电压。

网友K: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和精度直接影响到ADC的转换精度。如果对转换结果的精度要求较高,需要选择稳定性和精度较高的参考电压。一般来说,内部参考电压比外部参考电压更稳定和精确。

网友L:
最好是使用外部电压参考源。

网友M:
选择参考电压时需要综合考虑系统的功耗和成本约束。

网友N:
参考电压的噪声水平对转换结果也有影响。高噪声水平的参考电压可能引入额外的误差,降低转换的准确性。因此,应该选择噪声水平较低的参考电压。

网友O:
需要选择温度稳定性较好的参考电压。

网友P:
在选择ADC的参考电压时,需要综合考虑精度

网友Q:
参考电压的选择应该能够覆盖待转换信号的范围。如果待转换的信号范围较小,可以选择一个与信号范围相近的参考电压,以提高转换的精度

网友R:
由输入信号来确定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