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F460jeta的串口发送数据无反应问题

楼主(2023-07-05):
请教一下,我写了一个基本的串口发送数据的代码,单片机TX引脚上一直有高电平输出,但是上位机无数据接收,下面是我的usart的配置

网友A:
PB03和PB04默认是JTAG的TDO和TRST口,你需要先把这两个口子改成GPIO口才能配置成uart的Tx和Rx
至于怎么搞,请仔细研究用户手册GPIO相应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03和PB04默认是JTAG的TDO和TRST口,你需要先把这两个口子改成GPIO口才能配置成uart的Tx和Rx
至于怎么搞, ...

感谢,已经解决了,添加一个port_debugseting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