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分享)解决CAN总线干扰的三种方法

楼主(2023-07-05):
CAN总线在设计之初,就规定了物理层CAN_H和CAN_L采用双绞线差分传输,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抗干扰能力,因为当总线上CAN_H与CAN_L遇到干扰可以“同上同下”变化,从而差分值保持不变,如下图所示:

即使自带抗干扰基因,但也免不了遇到一些电磁环境比较严重的场合,比如雷击,电磁脉冲发生器。干扰的存在不仅影响信号,更甚可能会导致设备的死机或电子元器件的烧毁。这种情况下如何设计抗干扰能力就成为了工程师必须关心的话题。

下面介绍几种CAN总线抗干扰解决方案

共CAN 收发器的信号地

使用三线制信号线(CAN_H,CAN_L,CAN_GND)传输,并且将所有节点的CAN收发器的信号共地,这样可以有效抑制共模干扰。共地CAN电缆与连接如下面的图所示:

共地CAN电缆与连接如下面的图所示:

注意:节点到CAN网络主干线的连接可以通过“T”型连接器或分线盒,并且节点到干线之间的分支线应该尽量短,不应该超过1m。

使用屏蔽线缆与正确接地

带屏蔽层的CAN线的屏蔽层等于整个是一个等势体,可以良好地抵御电场的干扰。

如图为一个标准的屏蔽双绞线, CANH 和CANL 通过铝箔和无氧铜丝屏蔽网包裹。

使用屏蔽线后如果屏蔽层没有良好的接地,屏蔽线是不起作用的,有三种外壳接地的方法:

屏蔽层单点接地

节点信号地阻容接自身外壳地

屏蔽层分段屏蔽法

最常用的是屏蔽层单点接地,在干线上找一点将屏蔽层用导线直接接地,该点应是所受干扰最小的点, 同时该点位于网络中心附近。

CAN转为光纤传输

使用转换模块转为光纤传输,光纤是一种无法被电磁干扰的传输介质,可以有效避免雷击与其他超强干扰,如远程激光与电磁脉冲发射装置。

图中使用Ixxat CAN-CR110/FO的光纤网络为主干网络,可以显著提高CAN总线抗干扰能力,并且使用CR110/FO后对网络实时性能几乎无影响,大大的提高系统稳定性,布线简单,节约成本。

以上就是本周与大家分享的总线抗干扰的三种方案,请大家根据需求调整CAN网络抗干扰能力,使CAN网络保证健康稳定。

网友A:
一般的小干扰信号也干扰不了can总线数据传输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屏蔽罩呢

网友C:
一般来说can的抗干扰能力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网友D:
在电路板上 单点接地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E:
can如果用光纤传输的话 只是因为传输的介质不同了是吧  衰减变小了?

网友F:
对于can来说  屏蔽地需要进行多点接地吗

网友G:
可以使用CAN转换器

网友H:
使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将电源与CAN总线隔离开来,从而有效地防止外部的电磁干扰。

网友I:
can总线采用了双绞线差分传输来消除外界干扰

网友J:
可以使用带有数字滤波和CRC校验功能的CAN总线控制器,以提高CAN总线的抗干扰能力和可靠性。

网友G:
在CAN总线的接收端使用滤波器可以滤除高频噪声和干扰信号

网友K(2023-08-04):
设计良好的接地和电源系统 对减少CAN干扰非常重要。

网友L:
在CAN总线上添加滤波器可以过滤掉频率超过CAN信号带宽的干扰信号。

网友M:
在使用屏蔽线时,需要将屏蔽层单点接地,以避免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N:
CAN总线使用双绞线,并在外套有铝箔和无氧铜丝屏蔽网,可以有效抵抗电场的干扰。

网友O:
终端电阻和屏蔽电缆主要用于物理层的抗干扰,而滤波器则用于信号处理层的抗干扰

网友P:
在CAN总线的传输线路上使用屏蔽线

网友I:
滤波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以滤除干扰信号,保证总线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Q:
屏蔽线,可以有效地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总线信号的影响。

网友R:
将CAN总线的地线和电源线分离可以减少由于电源线上的电流波动引起的干扰

网友S:
在CAN总线的两端分别接入终端电阻,通常为120欧姆。

网友H:
使用屏蔽线可以有效地屏蔽外部的电磁干扰

网友T:
终端电阻的正确接入可以有效地减少总线干扰。

网友U:
在CAN总线的两端加上终端电阻可以有效减少信号反射和折返,降低总线干扰。

网友V:
使用滤波器

网友W:
使用屏蔽电缆可以减少外界电磁干扰对CAN总线的影响

网友P:
使用屏蔽和过滤技术可以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CAN总线的影响

网友X(2023-12-22):
使用屏蔽线后如果屏蔽层没有良好的接地,屏蔽线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Y:
利用断绝变压器可以将电源与can总线断绝开来,从而有用地防备外部的电磁干扰。

网友Z:
一般来说,CAN的抗干扰能力被认为是非常好的

网友AA:
在甚么环境下咱们必要做屏障罩呢

网友AB:
CAN转为光纤传输这个确实可以大大减少干扰

网友AC:
设计良好的接地和电源系统是减少CAN干扰的关键。

网友AD:
CAN总线规定了物理层CAN_H和CAN_L采用双绞线差分传输

网友AE:
对于CAN,屏蔽接地是否需要多个接地点

网友AF:
在can总线的接收端利用滤波器可以滤除高频噪声以及干扰信号

网友AG:
CAN总线采用双绞线电缆,外覆铝箔和无氧铜线屏蔽网,可有效抵抗电场干扰。

网友AH(2024-02-01):
在CAN总线上添加滤波器可以滤除频率超过CAN信号带宽的干扰信号。

网友AI:
如果用光纤传输,那只是因为传输介质不同,衰减变小了,对吗?

网友AJ:
在利用屏蔽线时,必要将屏障层单点接地,以防止发生电磁干扰

网友AK:
将CAN总线的地线和电源线分开,可以减少电源线上电流波动造成的干扰

网友AD:
使用Ixxat CAN-CR110/FO的光纤网络为主干网络,可以显著提高CAN总线抗干扰能力

网友AL:
使用三线制信号线(CAN_H,CAN_L,CAN_GND)传输,并且将所有节点的CAN收发器的信号共地,这样可以有效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AM:
CAN的收发原理是什么?

网友X:
CAN总线在设计之初,就规定了物理层CAN_H和CAN_L采用双绞线差分传输,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N(2024-03-06):
如果屏蔽层在使用屏蔽线后没有很好地接地,屏蔽线就会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