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三极管的几种特殊用法

楼主(2023-07-05):
晶体管(transistor)是一种固体半导体器件(包括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晶闸管等,有时特指双极型器件),具有检波、整流、放大、开关、稳压、信号调制等多种功能。

三极管的功能之一就是作为开关,利用其截止特性,实现开关功能。 但是很多人并不能很好的理解三极管的开关功能,下面以8个实例图片,生动的阐述三极管作为开关的功能。

1.低边开关

2.高边开关

3.基极电阻

4.非门电路

5.与门电路

6.或门电路

7.H桥电路

8.振荡器

网友A:
楼主三极管的放大功能其实应该实际进行讲解一下

网友B:
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理解多子和少子的概念呢

网友C:
如何在比较复杂的电路中分析二极管的作用呢

网友D:
感觉在我们身边三极管是无处不在的

网友E:
有单片机的地方就有三极管

网友F:
它的功能真的很强大 只要能想到的功能 基本都能实现

网友G(2023-08-04):
根据不同的用途 关注的三极管的参数也是不同的

网友H:
好神奇 三极管还可以当成与或门来使用

网友I:
三极管多应用于哪些领域?

网友J:
如何正确使用两种类型三极管?

网友K:
一些特殊用途的三极管:光敏三极管 和普通三极管相似

网友L:
常规的放大和开关功能

网友M:
三极管可以作为恒流源,通过合适的电路连接,可以提供稳定的电流输出。这种

网友N:
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电压与温度呈负温度系数关系,可以利用这个特性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O:
三极管有很多种特殊用法,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需求来选择合适的用法。

网友P:
放大器:三极管可以用作放大器,可以将微弱的电流信号放大,从而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在放大器中,三极管通常作为一个电流放大器,将输入电流放大到输出电流。
开关器件:三极管可以用作开关器件,可以控制电流的通断。在开关器件中,三极管通常作为一个开关,可以将电流从一个通路切换到另一个通路。
整流器:三极管可以用作整流器,可以将交流电流转换为直流电流。在整流器中,三极管通常作为一个整流器,可以将交流电流转换为直流电流。
反相器:三极管可以用作反相器,可以将输入电流的正负极反转。在反相器中,三极管通常作为一个反相器,可以将输入电流的正负极反转。
比较器:三极管可以用作比较器,可以比较两个电流的大小。在比较器中,三极管通常作为一个比较器,可以比较两个电流的大小。

网友K:
通过合适的电路设计,可以使用三极管在负载电路中产生稳定的电流,例如在电流镜电路中用于电流比较和调节。

网友Q:
不同的特殊用法需要适当的电路设计和配置,以确保电路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R:
如何正确使用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