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2能不能拿来做FOC控制

楼主(2023-07-05):
如题所述,最近有个项目想做无刷电机控制,看到4212好像专门针对电机出的芯片,官方有没有demo,想要做单电阻无感控制的
看到论坛上有个介绍的,过流保护,如果是做硬件的,应该还缺个dac吧,不然adc采进来判断一下,也不需要比较器啊

雅特力AT32F4212应用优势
● M4内核,120MHz主频,快速完成FOC算法和电流调节
● 内建高性能双OPA,精简电路并节省成本
● 整合内建比较器,可实现过流保护
● 高PWM频率与高PWM解析度
● 高级定时器输出多路互补PWM,驱动功率模块
● ADC规则和注入模式实现电流精准检测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看这个配置 我觉得是可以用来进行控制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算法不复杂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如何整合内建比较器呢?他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FOC算法完成的快慢是根据主频的大小来的吗

网友E:
如果需要进行foc控制,那么在选型的时候需要的最低硬性要求是什么

网友F:
如果真的出现了过流情况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G(点评):
最快的就是比较器输出接刹车引脚

网友H(2025-06-17):
可以的,有浮点运算就很给力了 103都能做f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