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管脚分配的问题

楼主(2023-07-05):
我建了一个工程,编译完程序,还没分配管脚,
可是打开一看,已经分配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可以修改

网友B:
不分配管脚无法进行布局布线,所以软件会进行随机的管脚分配,最终需要自己重新进行分配和设置的

楼主:
我记得以前,先建工程,再编译,才分配管脚。
系统不会自动分配管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分配管脚无法进行布局布线,所以软件会进行随机的管脚分配,最终需要自己重新进行分配和设置的 ...

以前不会随机分配管脚

这个不重要,把分配文件删了或者修改一下就行

楼主:
现在分配的管脚不是用文件分配的。自动就分配了,感觉莫名其妙。
我原来都一个一个分配,最近几个工程管脚多,又都基本一样,所以想用文件的分配方式。
可是导不进去,而且分配的管脚还删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分配的管脚不是用剑分配的。自动就分配了,感觉莫名其妙。
我原来都一个一个分配,最近几个工程管脚多 ...

导不进去,那就有编辑器复制黏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不进去,那就有编辑器复制黏贴啊

怎么改了一个工程的设置,其他都受影响?

楼主:
我想用另外一种方法分配管脚,可是还是不成功。

文件打开按钮是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