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开通过程中为何会关断

楼主(2023-07-05):
在AHBF样机调试过程中,遇到了MOS管在开通的过程中出现关断的情况,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求坛友们指点原理图:
上MOS管的驱动波形(电压值具体大小是示波器测量问题)

下MOS管的驱动波形

网友A:
波形描述不对,第一张应该是一个vds

网友A:
驱动和vds对照着看

网友A:
可能是两个问题:1,mosfet选型问题  2,PCB布局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两个问题:1,mosfet选型问题  2,PCB布局不合理

有同行说是驱动信号丢失,不知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同行说是驱动信号丢失,不知是不是这种情况?

这个我认为不能那么叫
脉冲丢失如果是控制自身引起的,可以这么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认为不能那么叫
脉冲丢失如果是控制自身引起的,可以这么叫

好的,我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