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相移震荡电路小议

楼主(2023-07-05):
左下角的那个3.3k的电阻,能不要吗,我觉得不该省。

@xch :因为,±Vo/29 直接加到2号端子,3号端接地,差模输入超标了。
xch
这种振荡器波形很难看。
RC移相电路,不能省。但33K电阻可以不用。

楼主:
另外,如果把2号端子那个33k砍掉又行不行呢?
我觉得还是不砍为妙,因为,RC链的反馈模式是电压传输,不能当成电流源。

网友A:
可以。振荡频率会变低。

网友A:
嗯~~,这波形?!

网友B:
3级相移,你少掉左下角一个电阻,就变成2级相移,怎么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级相移,你少掉左下角一个电阻,就变成2级相移,怎么振?

所以嘛,我就要 小议 了。
省元件的,把某元件接到其他地方的,这样的图,网上见过不少。
以我有限的知识来理解,我认为那些电路将不能正常运作甚至不能运行。

网友C:
可以不要,但是其他器件参数要调整,

楼主:
运放的 跟随器 拓扑,负输入端是 没有地脚的,但是,输入端有,讯号源本身就兼当地脚。
只要一个输入端有地脚,差模输入就能建立,不过,相移震荡器是线性电路,差模输入的幅度是受 虚短 制约的。
关键是,这个虚短机制只在线性区中才能发挥作用,亦只有在线性区,RC震荡电路才能做到正弦输出。
这时,输入端没过驱,差模保护未有用武之地,那问题来了,运放的差模输入冲程只有几微伏甚至更小,这个震荡器会老老实实的呆在线性区吗?!
如果不会,差模保护就要发挥作用,但输出就不受控制了,引入负反馈,就是使运放在满幅度输出时仍能线性,没有RG (那个33k的) 分担,能做到吗?!

楼主:
如果输出是 +29V,反馈出来的就是 -1V,这〖-1V〗应该落在何处,是地脚电阻 Rg 的尽头才对吧?!
这个原本接地的「一份子」,改为从 Vout 取电,跟 R2 串联,分的就是 Vout 的压,不管讯号源的性质是甚么。
只有R接地,你那移相网络反馈回来的电压才会是 -1V,R2很大很大,Rg须远大于R,其尽头的电位才能跟〖-1V〗脗合,才能保证运放的负输入端处于 虚地 状态。

楼主:
三极管的周边配置会嵌套进移相网络中。

楼主:
真空管与jFET,输入电阻高,输入冲程长,而且是 常通型,无需偏置,对相移网络的参数不会有何影响,还可直接耦合。

楼主:
这电路,只是以运放取代真空管,连个反馈电阻都没有。
在运放中,这拓扑不是相移震荡器,而是近似于多谐震荡器。
多谐震荡器,是以电容牵引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电容的充放电则 以同相输入端的正负门限来引导,而这电路就就相当于把门限设置为 ±0V,靠增加RC的节数来带动反相输入端,但本质上仍可视之为多谐震荡器。

楼主(2023-08-11):
这样玩,就是串联馈电。

楼主:
正弦波震荡器是交流电路,以单管或集极开路型运放制导,主震槽路不加电容隔直,实作没错是能行,但合适吗?!

楼主:
运放放大,不论同相反相,反馈支路必须直接落地,反馈系数才能正确,
运放放大,讯号源成了反馈链的地脚,讯号源性质若为恒压,不影响反馈,
但是,首层那电路,若然把左下角那个 3.3kΩ 掐掉,那么,反馈链的地脚就不是纯电阻,反馈的系数和性质都变了!

楼主:
相移震荡器需要的增益是29,运放的增益却可高达百万,如果开环运用,就要先衰减至几mV才注入主震槽路。
衰减,最简单的当然是分压,但是,分压链的介入,会改变主震槽路的参数,破坏三节划一的默认设置,
我的做法就是,既然分压,那就每节都分,这样,三节的参数又回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