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触摸/轻触按键的长按和短按实现

楼主(2023-07-06):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触摸/轻触按键的长按和短按实现;GitHub有好轮子MultiButton,本来我也想着直接套用,奈何MCU资源太有限,ROM是连Flash都没有的,是支持1000 次写操作MTP ;
实习参加工作时候有继承公司的一套I2C驱动触摸芯片代码如下:
//=============================================================================
//Function:TK scan
//Input:  null
//Output: KeyCode
//Remark: call every 10ms
//=============================================================================
UINT8 ctm_TKScan(void)
{
        volatile UINT16 TKStatue = 0;
        volatile UINT8 TKStatue_L = 0;
        volatile UINT8 TKStatue_H = 0;

        //Power delay 500ms, wait TK stable!
        if( TKScan_PowerDelay <= 50 )
        {
                return 0;
        }

        //clr keycode
        KeyCode = D_KeyNull;

        //backup "AnyKeyDn_Flag" statue
        if( AnyKeyDn_Flag ){
                AnyKeyDnBuf_Flag = 1;}
        else{
                AnyKeyDnBuf_Flag = 0;}

        //read key value
        TKStatue_L = ctm_APT8L16_RdByte( R_K0_VR );                                //read key value
        TKStatue_H = ctm_APT8L16_RdByte( R_K1_VR );                                //read key value
        TKStatue = (((UINT16)TKStatue_H)<<8) + TKStatue_L;

        //key12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13) )
                {
                        Key12_DCnt += 1;
                }
                else
                {
                        Key12_DCnt = 0;
                }
                //down
                if( Key12_DCnt >= D_KeyDCnt )
                {
                        Key12_DCnt = 0;
                        Key12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11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12) )
                {
                        Key11_DCnt += 1;
                }
                else
                {
                        Key11_DCnt = 0;
                }
                //down
                if( Key11_DCnt >= D_KeyDCnt )
                {
                        Key11_DCnt = 0;
                        Key11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10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11) )
                {
                        Key10_DCnt += 1;
                }
                else
                {
                        Key10_DCnt = 0;
                }
                //down
                if( Key10_DCnt >= D_KeyDCnt )
                {
                        Key10_DCnt = 0;
                        Key10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9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10) )
                {
                        Key9_DCnt += 1;
                }
                else
                {
                        Key9_DCnt = 0;
                }
                //down
                if( Key9_DCnt >= D_KeyDCnt )
                {
                        Key9_DCnt = 0;
                        Key9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8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07) )
                {
                        Key8_DCnt += 1;
                }
                else
                {
                        Key8_DCnt = 0;
                }
                //down
                if( Key8_DCnt >= D_KeyDCnt )
                {
                        Key8_DCnt = 0;
                        Key8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7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06) )
                {
                        Key7_DCnt += 1;
                }
                else
                {
                        Key7_DCnt = 0;
                }
                //down
                if( Key7_DCnt >= D_KeyDCnt )
                {
                        Key7_DCnt = 0;
                        Key7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6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05) )
                {
                        Key6_DCnt += 1;
                }
                else
                {
                        Key6_DCnt = 0;
                }
                //down
                if( Key6_DCnt >= D_KeyDCnt )
                {
                        Key6_DCnt = 0;
                        Key6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5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04) )
                {
                        Key5_DCnt += 1;
                }
                else
                {
                        Key5_DCnt = 0;
                }
                //down
                if( Key5_DCnt >= D_KeyDCnt )
                {
                        Key5_DCnt = 0;
                        Key5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4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03) )
                {
                        Key4_DCnt += 1;
                }
                else
                {
                        Key4_DCnt = 0;
                }
                //down
                if( Key4_DCnt >= D_KeyDCnt )
                {
                        Key4_DCnt = 0;
                        Key4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3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02) )
                {
                        Key3_DCnt += 1;
                }
                else
                {
                        Key3_DCnt = 0;
                }
                //down
                if( Key3_DCnt >= D_KeyDCnt )
                {
                        Key3_DCnt = 0;
                        Key3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2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01) )
                {
                        Key2_DCnt += 1;
                }
                else
                {
                        Key2_DCnt = 0;
                }
                //down
                if( Key2_DCnt >= D_KeyDCnt )
                {
                        Key2_DCnt = 0;
                        Key2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1 down
        if( AnyKeyDn_Flag == 0 )
        {
                //debonce
                if( (TKStatue & D_TK00) )
                {
                        Key1_DCnt += 1;
                }
                else
                {
                        Key1_DCnt = 0;
                }
                //down
                if( Key1_DCnt >= D_KeyDCnt )
                {
                        Key1_DCnt = 0;
                        Key1Dn_Flag = 1;
                        AnyKeyDn_Flag = 1;
                }
        }

        //key12 long down
        if( Key12Dn_Flag && (Key12LDn_Flag==0) )
        {
                Key12_LDCnt += 1;
                if( Key12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12_LDCnt = 0;
                        Key12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Auto02LD;
                }
        }
        else
        {
                Key12_LDCnt = 0;
        }

        //key11 long down
        if( Key11Dn_Flag && (Key11LDn_Flag==0) )
        {
                Key11_LDCnt += 1;
                if( Key11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11_LDCnt = 0;
                        Key11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Auto01LD;
                }
        }
        else
        {
                Key11_LDCnt = 0;
        }

        //key10 long down
        if( Key10Dn_Flag && (Key10LDn_Flag==0) )
        {
                Key10_LDCnt += 1;
                if( Key10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10_LDCnt = 0;
                        Key10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PowerLD;
                }
        }
        else
        {
                Key10_LDCnt = 0;
        }

        //key9 long down
        if( Key9Dn_Flag && (Key9LDn_Flag==0) )
        {
                Key9_LDCnt += 1;
                if( Key9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9_LDCnt = 0;
                        Key9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AmountLD;
                }
        }
        else
        {
                Key9_LDCnt = 0;
        }

        //key8 long down
        if( Key8Dn_Flag && (Key8LDn_Flag==0) )
        {
                Key8_LDCnt += 1;
                if( Key8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8_LDCnt = 0;
                        Key8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TimerLD;
                }
        }
        else
        {
                Key8_LDCnt = 0;
        }

        //key7 long down
        if( Key7Dn_Flag && (Key7LDn_Flag==0) )
        {
                Key7_LDCnt += 1;
                if( Key7_LDCnt >= 500 )                                //500*10ms = 5s
                {
                        Key7_LDCnt = 0;
                        Key7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UpLD;
                }
        }
        else
        {
                Key7_LDCnt = 0;
        }

        //Key6 long down
        if( Key6Dn_Flag && (Key6LDn_Flag==0) )
        {
                Key6_LDCnt += 1;
                if( Key6_LDCnt >= 500 )                                        //500*10ms = 5s
                {
                        Key6_LDCnt = 0;
                        Key6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DownLD;
                }
        }
        else
        {
                Key6_LDCnt = 0;
        }

        //key5 long down
        if( Key5Dn_Flag && (Key5LDn_Flag==0) )
        {
                Key5_LDCnt += 1;
                if( Key5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5_LDCnt = 0;
                        Key5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VersionLD;
                }
        }
        else
        {
                Key5_LDCnt = 0;
        }

        //key4 long down
        if( Key4Dn_Flag && (Key4LDn_Flag==0) )
        {
                Key4_LDCnt += 1;
                if( Key4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4_LDCnt = 0;
                        Key4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WaterLD;
                }
        }
        else
        {
                Key4_LDCnt = 0;
        }

        //key3 long down
        if( Key3Dn_Flag && (Key3LDn_Flag==0) )
        {
                Key3_LDCnt += 1;
                if( Key3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3_LDCnt = 0;
                        Key3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CleanLD;
                }
        }
        else
        {
                Key3_LDCnt = 0;
        }

        //key2 long down
        if( Key2Dn_Flag && (Key2LDn_Flag==0) )
        {
                Key2_LDCnt += 1;
                if( Key2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2_LDCnt = 0;
                        Key2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HandLD;
                }
        }
        else
        {
                Key2_LDCnt = 0;
        }

        //key1 long down
        if( Key1Dn_Flag && (Key1LDn_Flag==0) )
        {
                Key1_LDCnt += 1;
                if( Key1_LDCnt >= 500 )                                //500*10ms=5s
                {
                        Key1_LDCnt = 0;
                        Key1LDn_Flag = 1;
                        KeyCode = D_KeyContinueLD;
                }
        }
        else
        {
                Key1_LDCnt = 0;
        }

        //all key release
        if( AnyKeyDn_Flag && (TKStatue==0) )
        {
                AllKeyRel_DCnt += 1;
                if( AllKeyRel_DCnt >= 3 )
                {
                        //释放响应
                        if( Key12Dn_Flag && (Key12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Auto02;        }
                        if( Key11Dn_Flag && (Key11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Auto01;        }
                        if( Key10Dn_Flag && (Key10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Power;        }
                        if( Key9Dn_Flag && (Key9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Amount;        }
                        if( Key8Dn_Flag && (Key8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Timer;                }
                        if( Key7Dn_Flag && (Key7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Up;        }
                        if( Key6Dn_Flag && (Key6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Down; }
                        if( Key5Dn_Flag && (Key5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Version;        }
                        if( Key4Dn_Flag && (Key4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Water;        }
                        if( Key3Dn_Flag && (Key3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Clean;}
                        if( Key2Dn_Flag && (Key2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Hand;        }
                        if( Key1Dn_Flag && (Key1LDn_Flag==0) ){
                                KeyCode = D_KeyContinue;        }

                        //clr ram
                        AnyKeyDn_Flag = 0;
                        AllKeyRel_DCnt = 0;

                        Key12Dn_Flag = 0;
                        Key12LDn_Flag = 0;
                        Key12_DCnt = 0;
                        Key12_LDCnt = 0;

                        Key11Dn_Flag = 0;
                        Key11LDn_Flag = 0;
                        Key11_DCnt = 0;
                        Key11_LDCnt = 0;

                        Key10Dn_Flag = 0;
                        Key10LDn_Flag = 0;
                        Key10_DCnt = 0;
                        Key10_LDCnt = 0;

                        Key9Dn_Flag = 0;
                        Key9LDn_Flag = 0;
                        Key9_DCnt = 0;
                        Key9_LDCnt = 0;

                        Key8Dn_Flag = 0;
                        Key8LDn_Flag = 0;
                        Key8_DCnt = 0;
                        Key8_LDCnt = 0;

                        Key7Dn_Flag = 0;
                        Key7LDn_Flag = 0;
                        Key7_DCnt = 0;
                        Key7_LDCnt = 0;

                        Key6Dn_Flag = 0;
                        Key6LDn_Flag = 0;
                        Key6_DCnt = 0;
                        Key6_LDCnt = 0;

                        Key5Dn_Flag = 0;
                        Key5LDn_Flag = 0;
                        Key5_DCnt = 0;
                        Key5_LDCnt = 0;

                        Key4Dn_Flag = 0;
                        Key4LDn_Flag = 0;
                        Key4_DCnt = 0;
                        Key4_LDCnt = 0;

                        Key3Dn_Flag = 0;
                        Key3LDn_Flag = 0;
                        Key3_DCnt = 0;
                        Key3_LDCnt = 0;

                        Key2Dn_Flag = 0;
                        Key2LDn_Flag = 0;
                        Key2_DCnt = 0;
                        Key2_LDCnt = 0;

                        Key1Dn_Flag = 0;
                        Key1LDn_Flag = 0;
                        Key1_DCnt = 0;
                        Key1_LDCnt = 0;
                }
        }
        else
        {
                AllKeyRel_DCnt = 0;
        }

        //every key down, beep 1
        if( (AnyKeyDn_Flag==1) && (AnyKeyDnBuf_Flag==0) ){
                Set_BuzNum(1); }                                                                //beep 1

        return 1;
}
这段代码支持12个触摸按键的,实现的效果是短按释放响应,长按5S响应,轮询周期是10ms;这段代码有个缺点是定义了很多散乱的全局变量,可以通过结构体去整合优化,可能看起来可读性更强;
接着分享我现在工作中遇到的,如下:
void User(void)
{
   static u8 bTouchKey = 0;
   static u16 Touchtick = 0;
   KeyCode = D_KeyNull;
   if(TouchResult)                        //test
   {
      if(bTouchKey==0)
      {
         bTouchKey = 1;

      }else if(bTouchKey==1)
      {
          Touchtick+=1;
          if(Touchtick>=300)
          {
            Touchtick=0;
            bTouchKey=2;

           KeyCode=D_KeyLD;
          }
      }
   }
   else
   {
      if(bTouchKey==1)
      {

         KeyCode=D_Key;
      }
      bTouchKey = 0;
      Touchtick=0;
   }
}
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分代码,bTouchKey是按键状态切换标志,Touchtick是长按计时tick,也是10ms轮询一次;KeyCode保存键码,区分长按短按;TouchResult是扫到按键触摸;
短按实现思路:
bTouchKey在按键按下赋1,表示按键按下,如果没有超时3S,那么释放掉会响应保存键值;
长按实现思路:
同上如果超时3S,bTouchKey赋值3,保存键值并响应;
以上就是这次分享的长按和短按的实现,代码也没有做优化,我相信各位大佬会有很多更加优秀的代码,这里抛砖引玉,**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A:
用定时器计时器

网友B:
地狱级的if判断链...

网友C:
有点烦锁。不错的代码!

网友D:
如何修改代码的灵敏度?

网友E:
这个轻触按键的话 如何区别轻重呢

网友F:
硬件上需要连接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G:
这个按键需要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H:
这个需要定时器判断的嘛

网友I:
可以实现连击的判断吗

网友J:
这种轻触的情况如何排除这种水流击打呢

网友K:
if语句的分支着实有些多了啊

网友L:
需要判断的内容和条件太多了 很容易就出现重复的地方

网友M:
这个长按和短按必定是认为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