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32F450Z GCC环境的.s文件和ld文件

楼主(2023-07-06):
如题求GCC环境的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文件

网友A:
为啥不用keil

网友B:
和stm32的差不多,先试试,不行就参考keil下启动文件和链接文件修改

网友C:
访问该厂商或供应商的官方网站,查找相关的开发文档或资源

网友D:
在开发板的用户手册或参考手册中查找启动文件和链接脚本文件的信息

网友E:
这种搭建GCC比较麻烦的啊

网友F:
其实用keil或者IAR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网友G:
这种文件,我觉得直接找代理商或者FAE要一份比较好

网友H:
这种官方的官网上应该有的吧

网友I:
一般很少用GD还用GCC开发,都是keil

网友J:
我记得官方好像是有这方面的教程,但是忘记在哪儿了

网友K:
可以用VSCODE,看看有没有对应的GCC哈

网友L:
找个代理商吧,让GD的代理商帮你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