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v6.10 MCC问题

楼主(2023-07-06):
有人用过MPLAB X IDE v6.10版本没有?

这个版本真是一言难尽,垃圾到不能再垃圾了! 每次启动MCC,10次有8次会死机,必须关掉MPLAB重新打开。

想用MCU的USB库,在content manager中选择了USB Framework Lite, 发现进入到MCC中后,根本没看到这个库,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现在就想问的是,怎么调用MCU的USB库?

这个版本中的MCC,lib version也没有了,在view中勾选了show versioning lables后也能看不到。

我就想问,是谁设计的这么脑残的IDE?

网友A(2023-09-17):
那你换个版本呗

网友B:
咋说呢,IDE还好吧,可能是电脑配置不行?

网友C:
死机的话,是否有log输出啥的啊?

网友D:
这,死机很多时候都是电脑的配置性能之类的,可能有些支撑不住吧

网友E:
我觉得想调用USB的话,好像MCC的可视化配置软件,但不知道你能不能会用

网友F:
如果对MCC不是很熟悉的话,建议楼主可以选择官方的例程,看如何使用USB

网友G:
可能就是IDE不行了?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H:
这个你的MCC路径是否有中文,或者插件有中文的?

网友I:
我还没遇到过这么多问题,但确实MCC我用的比较少

网友J:
这个如何调用不清楚,好久不玩微芯的芯片了,但是应该有教程的,楼主去官网上找找使用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