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整了个活:GDLink和JLink-OB二合一调试器GDLink-J

楼主(2023-07-06):
GDLink大家很熟悉了,GD32的专用调试工具,支持原厂的GDLink Programmer 最新版本4.7.7.17217,可以支持目前最新的GD32H7系列。
JLink大家也很熟悉了,JLink-OB是JLink的On Board版本,目前市面上销售的JLink-OB版本都比较老,能用的JLink软件也比较老。
我研究了下,目前能提取的最新版本JLink-OB固件是这个:J-LinkOB-STM32F103 V1 compiled Feb  2 202116:45:54
实测JLink v6.82及更早的版本使用一切正常,更新的软件会报错误。
能否将两种调试器合二为一呢?答案是肯定的,于是就做了这样一个调试器,命名为GDLink-J,硬件按照JLink-OB来设计,可以直接使用JLink-OB的固件,同时又基于它的硬件开发了GDLink固件,只需切换一下运行的固件即可在两种调试器之间切换。
用户手册在这里:
最后放个小彩蛋:大家的各种版本JLink肯定都遇到过各种掉固件变砖问题,掉固件的原因很简单,对于Clone设备,JLink驱动在升级固件的时候其实没干啥,只是把0x08004000地址的1kB数据擦除了,这个地址刚好是app的中断向量表所在闪存,app没了中断向量表,自然就无法运行了,用户看到就是“变砖”了。所以如果你们手中的JLink不是原厂正版,升级固件一定要注意。对付Clone设备SEGGER还是蛮有一套的。

网友A:
厉害,我手上有个jlink-ob 一直不能用,提示克隆,如何拯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手上有个jlink-ob 一直不能用,提示克隆,如何拯救呢?

烧录最新的Jlink-OB固件,JLink驱动不要超过v6.82即可。

网友B(2023-09-05):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手上有个jlink-ob 一直不能用,提示克隆,如何拯救呢?

可以将OB固件的版本时间修改到后几年,就可以不提示了,具体可参考:https://oshwhub.com/LSanor/jlink-ob_32f1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录最新的Jlink-OB固件,JLink驱动不要超过v6.82即可。

把固件版本时间修改到23年以后,即便使用最新JLink驱动也不会报错啦,可以看下这篇:https://oshwhub.com/LSanor/jlink-ob_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