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微波放大器进行5.8gGHz信号的滤波和放大

楼主(2023-07-06):
刚刚接触这个领域,不太了解,想设计一个微波放大器对5.85ghz的信号进行滤波和放大,**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主要是电路图设计和参数设置方面,谢谢大家!

建议找成熟套片方案做

楼主:

主要是如何将谐振回路和放大装置进行连接,以及对于各元器件参数如何设置以使其能够对5.8ghz使用

网友A:
这种自己设计难度很大,最好有相关推荐的集成芯片搞定。

网友B:
是做LNA还是PA?滤波用传输线就可以.

网友C:
是打算用三极管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己设计难度很大,最好有相关推荐的集成芯片搞定。

是想在理论上行得通就可以,就是用微博放大器的电路图上加上滤波,然后设置参数满足特定频段的放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打算用三极管放大吗?

我看了看好像用不用三极管都可以,一般是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做LNA还是PA?滤波用传输线就可以.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我的目的是可以放大5.8ghz信号,我看了看微波放大器是不是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