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降压芯片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23-07-06):
如图,是降压电源芯片MPQ4323GDE-AEC1的推荐应用电路图
使用输出可调模式
其中,无论是在哪种开关频率和输出电压的情况下
输出电压调节电阻R3都要与C5并联,这个并联电阻C5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加快电压反馈,比如VOU电压突然下降,FB电压也就跟着下降,C5就相当于一只小电阻.

网友B:
微分环节  PID中的D

网友B:
微分环节  PID中的D

是不是也有滤波作用?

网友C:
这里要用到

网友C:
这里要用到pid了

网友D:
补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