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单片机和微处理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7-06):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和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之间有以下区别:
1. 集成度:单片机是一种集成了中央处理器(CPU)、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和其他外设的完整系统,而微处理器只是一个中央处理器芯片,没有集成其他外设。
2. 功能:单片机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具有控制和处理外部设备的能力,而微处理器主要用于通用计算任务,需要外部设备来完成输入/输出操作。
3. 复杂性:由于集成了多个组件,单片机相对于微处理器来说更复杂。它们通常具有更多的引脚和更多的功能。
4. 成本:由于集成度高,单片机通常比微处理器更便宜,因为它们不需要额外的外部设备。
5. 应用领域:单片机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家电、汽车电子等领域,而微处理器主要用于个人电脑、服务器和通用计算设备。
总的来说,单片机是一种集成了处理器和外设的完整系统,适用于嵌入式系统和控制应用,而微处理器是一个独立的中央处理器芯片,适用于通用计算任务。

网友A:
微处理器带MMU,可以跑操作系统

网友B:
可能这俩是一个东西吧

网友C:
没啥太大的区别了,都可以当一个东西了

网友D:
其实真的很少有人区分的这么详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微处理器带MMU,可以跑操作系统

mmu是微处理器自带的吗?就是说不跑系统也得跑是吧

网友F:
感觉微处理器是包含单片机的

网友G:
我一直以为这俩其实是一个东西呢

网友H:
我觉得很难说哪个更加复杂 因为这个完全根据需要来

网友I:
现在这两种东西的定义已经算是模糊不清了

网友J:
一般来说,微处理器的包含范围更大一些

网友K:
现在的单片机是不是已经很高性能了啊

网友L:
微处理器的集成程度属实会更高一点吧

网友M:
单片机一般指的是控制类的,微处理器可能还有些算法在里面

网友N:
差别不大吧,感觉都还行,现在单片机很好用,有些也称之为微处理器的

网友O:
DSP在这两种之间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

网友P:
很难说哪个功能更加强大 毕竟侧重点不同

网友Q:
你可以理解为单片机性能没有微处理器强

网友R(2023-08-14):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单片机是不是已经很高性能了啊

主要是MMU,算力,主频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