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单片机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3-07-07):
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
1. 程序存储器加载:单片机上的程序存储器(ROM)中存储着程序的指令集。在启动时,程序存储器中的程序被加载到单片机的内部存储器(RAM)中。
2. 指令解码和执行:单片机的中央处理器(CPU)从内部存储器中读取指令,并对其进行解码。解码后,CPU执行相应的操作,如算术运算、逻辑运算、数据传输等。
3. 数据存储和处理:单片机使用内部存储器(RAM)来存储数据。CPU可以从内部存储器中读取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并将结果存储回内部存储器。
4. 输入/输出操作:单片机通过输入/输出(I/O)端口与外部设备进行数据交互。输入设备(如传感器、开关)的数据可以通过输入端口读取,输出设备(如显示器、驱动器)的数据可以通过输出端口发送。
5. 中断处理:单片机可以通过中断机制响应外部事件。当发生中断事件时,CPU会中断当前的执行,转而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处理相应的事件。处理完中断后,CPU会返回到原来的执行点继续执行。
6. 时钟同步:单片机使用时钟信号来同步各个组件的操作。时钟信号确定了指令执行的速度和时序,确保各个部件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操作。
通过这些步骤,单片机能够执行程序指令、处理数据、与外部设备进行交互,并根据需要响应中断事件,实现各种应用和控制功能。

网友A:
按照程序的逻辑执行呗

网友B:
都是以寄存器的方式实现程序运作的

网友C:
二进制数据执行,就是0和1

网友D:
具体没研究,这种不都是MCU的制造者来考虑的么

网友E:
其实想要知道单片机的运行方式可以玩一玩FPGA的

网友F:
学到了,单片机的运行属实没研究过,看这篇文章算是通了

网友G:
单片机运行其实需要注意的是电源供电,还有就是时序问题

网友H:
你说是固件烧录进去之后,怎么运行的是么?

网友I:
可以通过仿真和寄存器数据,能看得出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J:
我们关注底层代码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K:
这个工作原理应该是适用于所有信号单片机的吧

网友L:
单片机从哪里加载程序是可以更改的吗

网友M:
正常工作呗,有中断,有输入输出,定时器等等

网友N:
在做复杂计算的时候 单片机自己会寻求一个优化方案吗

网友O:
单片机解码的速度和哪个参数是挂钩的啊

网友P:
干脆还是跑系统 规定好了优先级就好弄了

网友Q(2023-08-14):
引用 网友O:
单片机解码的速度和哪个参数是挂钩的啊

DMP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