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单片机开发中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7-09):
单片机开发中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bootloader的作用就是引导加载用户的程序

网友B:
就是一段实现引导用户程序的代码

网友C:
这个bootloader 出现在FLASH 开始处,一般可以自行编写,功能为引导用户程序分支,是正常启动还是升级软件等。

网友D:
引导程序啊,名如其意义

网友E:
就是为了引导自己写的APP应用程序哈

网友F:
正常来说是为了让单片机知道你的程序的运行首地址的

网友G:
引导用的,引导用户程序使用的

网友H:
很多都是为了实现在线升级,才会用到BootLoader

网友I:
初始化基本外设,比如时钟,然后加载用户程序。

网友J:
作用一般都是为了引导正确的用户程序

网友K:
其实很多单片机都是出厂就有一套BootLoader,只是不开源而已

网友L:
大概就是引导程序呗,还有就是做在线升级,和故障检测等等

网友M:
你说的BootLoader是自己写的还是出厂自带的啊?

网友N:
为了引导程序嘛,都说了引导加载程序,肯定是这个功能的哈

网友O:
这个程序的作用就是引导用户加载自己的程序啊

网友P:
Bootloader=Boot + loader

Boot的目的:
最终目的:跳到C语言中;为了C语言运行程序会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系统一上电后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设置让软件程序员进入C语言/更高级语言环境的开发,这个过程就是boot的主要目的。

Loader的目的:
主要目的是开始执行应用逻辑,比如点灯:需要灯的接口开发;串口输入输出:需要串口编程;加载linux的内核:flash的编程、网卡的编程、内核启动前的初始化部分。根据不同的应用会有不同的变化。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已注销」」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iduuigdg/article/details/122144655

网友Q:
系统加电或者复位后,所有的CPU通常都从某个由CPU制造商预先安排的地址取指令。

网友R:
通常多阶段的BootLoader能提供更复杂的功能和更好的移植性能

网友S:
目标机上的BootLoader通过串口和主机进行文件传输,传输协议通常是 xmodem/ymodem/zmodem中的一种

网友T:
从操作系统的角度看,BootLoader的目的就是正确调用内核来执行

网友U(2023-08-08):
顾名思义,就是起引导加载用户程序的作用啊!

网友V(2023-11-06):
其功能一般是引导正确的用户程序

网友W:
只是为了指导自己编写应用程序

网友X(2023-12-10):
实际上,许多微控制器从出厂时就自带了一套引导加载程序,但它们不是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