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如何调试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7-09):
针对单片机,有什么好的调试方式方法吗?

网友A:
这个要分硬件调试和软件调试的

网友B:
一般简单点的调试就是用蜂鸣器或者LED这种现象调试

网友C:
写日志呗,用串口输出出来

网友D:
    可以用仿真器调试的,但是得看你的单片机是否支持

网友E:
你用的那款单片机啊?这得看是否支持在线调试哈

网友F:
你说的调试指的是与上位机对接的软件调试么?

网友G:
还有啊,注意是有没有外部对接,对接调试也算是单片机程序调试的哈

网友H: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和应用场景,应用程序设计,调试工具和手段等都要关系。

网友I:
调试这个比较考验工程师的经验的,很多都是靠经验来调试的

网友J:
调试方法比较好的就是串口调试了,都支持这种调试方法

网友K:
调试方法比较好的就LED状态指示,或者串口输出log等等

网友L:
你要是有调试器配合调试最好不过,如果要是没有,就麻烦喽

网友M(2023-08-08):
楼主是指的纯软件仿真还是硬件在线仿真调试呢

网友N:
我个人比较偏爱连接仿真器在线硬件仿真 这样可以通过断点进行观察

网友O:
仿真器调试吧

网友P:
这个就看个人习惯以及代码的体量了

网友Q:
楼主是想要咨询硬件调试还是软件调试的啊?

网友R:
这个得看是什么阶段  毕竟软件仿真和硬件仿真的现象并不完全相同

网友S: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而且这个跟个人的水平也有关系

网友T:
这个就不好简单回答了,调试工具,手段,经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