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单片机开发常用的编程语言有哪些?

楼主(2023-07-09):
单片机开发常用的编程语言有哪些?我知道的有C语言,汇编,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A:
还有arduino,microPython。

网友B(2023-08-08):
单片机里边可以使用microPython这种语言?

网友C:
应该还可以使用c++对单片机进行编程

网友D:
好像没有了吧,如果是针对单片机 那就是汇编和c 了   也有一部分涉及到c++编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arduino,microPython。

这两种语音是不是针对机器人开发应用的啊

网友F:
用的最广泛的也就这俩了 其他的就别考虑了

网友G:
没有了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 现在连汇编语言用的都比价少了

网友H:
汇编可不常用了吧

网友I:
现在大多数都是C语言,你说的没啥问题

网友J:
还有一些脚本语言也能开发单片机,就是不太常用

网友K:
有用C++的,虽然和C也差不多

网友L:
其实最常用的就是C语言了

网友M:
用arduino的人也不少了,而且arduino的封装库做的非常好

网友N:
我知道的常用编程语言就是C语言

网友O:
除了C和汇编好像好像也没啥语言能直接开发单片机了吧

网友P:
还有QT不是也能开发么,但好像得用高端点的MCU

网友Q:
看你用啥MCU,官方能给你提供比较适合你的开发方式和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