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国产MCU-CW32F030开发学习-圆形GC9A01_LCD模块

楼主(2023-07-06):
# 国产MCU-CW32F030开发学习-圆形GC9A01_LCD模块
## 硬件平台
1. CW32_48F大学计划板2. CW32_IOT_EVA物联网开发评估套件

3. 1.28寸圆形彩色TFT显示屏高清IPS 模块240X240 SPI接口GC9A01

产品介绍
  • 1.28寸圆形IPS彩屏,支持 RGB 65K色显示,显示色彩丰富
  • 240X240分辨率,显示清晰
  • IPS全视角面板,超宽可视范围
  • 采用4线制SPI串行总线,只需几个IO即可点亮
  • 提供丰富的Arduino、STM32、C51以及MSP430示例程序
  • 军工级工艺标准,长期稳定工作
  • 提供底层驱动技术支持

产品参数
名称参数
显示颜色RGB 65K 彩色
SKUMSP1281
尺寸1.28(inch)
面板材质TFT
驱动芯片GC9A01
分辨率240*240 (Pixel)
显示接口4-line SPI interface
有效显示区域(AA区)直径:32.40 (mm)
触摸屏类型无触摸屏
触摸IC无触摸IC
模块PCB底板尺寸38.03x45.80(mm)
视角全角度
工作温度-10℃~60℃
存储温度-20℃~70℃
工作电压3.3V
接口定义
序号模块引脚引脚说明
1GND液晶屏电源地
2VCC液晶屏电源正(3.3V/5V)
3SCL液晶屏SPI总线时钟信号
4SDA液晶屏SPI总线写数据信号
5RES液晶屏复位控制信号(低电平复位,模块有复位电路,该引脚可不接)
6DC液晶屏寄存器/数据选择控制信号(低电平:寄存器,高电平:数据)
7CS液晶屏片选控制信号(低电平使能)
8BLK液晶屏背光控制信号(高电平点亮,如不需要控制,请接3.3V)

硬件配置

LCD模块硬件电路包含五大部分:FPC接口电路、3.3V稳压电路、背光控制电路、排针接口、复位电路。

  • FPC接口电路用于连接裸屏。
  • 3.3V稳压电路用于稳定输出3.3V电压。
  • 背光控制电路用于用于控制背光亮和灭,如果不需控制背光。可接3.3V电源。
  • 排针接口用于连接各种开发板。
  • 复位电路用于模块上电复位
GC9A01控制器

GC9A01控制器支持的最大分辨率为240*240,拥有一个129600字节大小的GRAM。同时支持8位、9位、12位、16位、18位并口数据总线,还支持3线制和4线制SPI串口。由于并行控制需要大量的I0口,所以最常用的还是SPI串口控制。ST7789还支持65K、262KRGB颜色显示,显示色彩很丰富,同时支持旋转和滚动显示以及视频播放,显示方式多样。
GC9A01控制器使用16bit(RGB565)来控制一个像素点显示,因此可以每个像素点显示颜色多达65K种。像素点地址设置按照行列的顺序进行,递增递减方向由扫描方式决定。GC9A01显示方法按照先设置地址再设置颜色值进行。

完整blog参考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599390/article/details/131547751

完整代码参考

Embedded-CW32-Board-Template  https://gitee.com/delehubcode/cw32-template/tree/master/cw32-template/cw32f030_lcd1.28_board-template

测试效果

网友A(2023-08-05):
可以在这种spi接口的屏幕上做出比较绚丽的图像不

网友B:
圆形屏不错,就是分辨率低了点。

网友C:
想要实现比较绚丽的画面 是不是就得跑专用的控件了啊

网友D:
我们常用的触屏和单片机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数据交互的呢

网友E:
一般使用这种屏幕都需要自己确定文字或者图形的起始点位吧

网友F:
通讯协议是什么 ?标准的at指令吗?

网友G:
在lcd这块 跟其显示屏的外形的关系并不大 是吗

网友H:
圆形LCD做个手表

网友I:
圆形屏幕有合适的画图软件进行编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