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用国民芯片没有实物板子是否可以只依靠软件IDE单步仿真?

楼主(2023-07-06):
用国民芯片没有实物板子是否可以只依靠软件IDE单步仿真?

网友A:
可以,但是没什么用,无法验证实际效果

网友B:
可以吧如果不需要验证实际效果的话

网友C:
不可以,不要有这个想法。
现在开发板的成本并不高,试错的成本很低。
在自己的学习投入方向,这个钱不要省。
“嵌入式”玩得就是硬件

网友D:
仿真倒是可以的 但是很多时候不能代表实际运行效果

网友E:
**楼主不要有这种想法 实际物理运行时一定要有的

网友F:
只能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模拟 而不能完全依靠

网友G:
如果功能不复杂的话 可以买一个便宜点的电路板  这个钱不能省啊

网友H:
在仿真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参考哪些现象呢  是和实际相符的

网友I:
仿真和实际运行的效果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