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HC89F3541,FLASH特的地址存储数据读写问题

楼主(2023-07-06):
FLASH 0~7FFF;
用的官方例程flash-eeprom的读写;
u8 Read_data=0;
FREQ_CLK = 0x10;                                //指明当前系统时钟
Flash_EraseBlock(0x7000);                        //擦除地址所在扇区
Flash_WriteArr(0x7000,1,0x1e);//在地址0x2B00写入数据
Flash_ReadArr(0x7000,1,Read_data);        //读取地址所在扇区

地址我想选取后几页 不影响代码的存储;
但是一直写不成功,读的都是0;
烧录设置所有扇区,ICP_RP 0x7000也没勾选读写保护;
用的读写API都是例程的,什么原因读写不成功

网友A:
你解锁flash没有啊

网友B(2024-07-31):
FLASH存储器要求地址按特定的对齐方式(如按扇区大小或字节对齐)进行访问。如果地址未对齐,可能会导致写入失败或数据读出为0。

网友C:
擦除扇区

网友D:
检查系统时钟设置是否正确,并且 Flash 控制器在等待状态、时序等方面符合 Flash 芯片的规格要求。

网友E:
检查硬件连接有问题没

网友C:
你提到 ICP_RP 0x7000 没有勾选读写保护,这是好的。但也要确认没有其他硬件或软件级别的读写保护被激活。

网友F:
擦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