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模拟电路如何计算呢

楼主(2023-07-06):
请教下这个模拟电路如何计算呢,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谢谢

网友A:
解3元一次方程呗,很简单。若连3个方程都列不出来,那就恶补教科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3元一次方程呗,很简单。若连3个方程都列不出来,那就恶补教科书吧。

能否写下计算过程,谢谢

网友A:
设自左至右三个电压表依此为V1,V2,V3

(V1-2)/2 = (V3-V1)/20 + (V2-V1)/10
(V3-V2)/30 = V2/40 + (V2-V1)/10
(V3-V1)/20 + (V3-V2)/3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自左至右三个电压表依此为V1,V2,V3

(V1-2)/2 = (V3-V1)/20 + (V2-V1)/10

非常感谢,终于明白了,但是我算的答案有点不一样与仿真的,谢谢

网友A:
我看错V3了,以为是以地为参考,但V3是以V2为参考。 所以图中V3的度数应为计算的V3-V2,即 16.556-5.828=10.728,这与仿真值就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