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GTIM2_4PWM无输出

楼主(2023-07-06):
CW32L083的官方开发板,接的蜂鸣器是PB11,我查到GTIM为GTIM2通道4,但是我初始化后,却没有pwm波形输出。初始化码如下:
void pb11_pwm_output(void)
{
        GTIM_InitTypeDef GTIM_InitStruct = {0};

        __RCC_GTIM2_CLK_ENABLE();   // GTIM2时钟使能
        /* PA6 PWM 输出 */
    __RCC_GPIOB_CLK_ENABLE();
    PB11_AFx_GTIM2CH4();
    PB11_DIR_OUTPUT();
    PB11_DIGTAL_ENABLE();

                //__disable_irq();
   // NVIC_EnableIRQ(GTIM2_IRQn);
    //__enable_irq();

                GTIM_InitStruct.Mode = GTIM_MODE_TIME;
    GTIM_InitStruct.OneShotMode = GTIM_COUNT_CONTINUE;
    G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GTIM_PRESCALER_DIV1;
    //GTIM_InitStruct.ReloadValue = 60100UL >> 4;    // PWM频率为 48M/60100*16=12k, SPWM频率 = 12k/2/200=30Hz
    GTIM_InitStruct.ReloadValue = 60100UL - 1;    // PWM频率为 48M/60100=800Hz, SPWM周期 = 800/2/1000= 0.4Hz
    GTIM_InitStruct.ToggleOutState = DISABLE;

    GTIM_TimeBaseInit(CW_GTIM2, &GTIM_InitStruct);
    GTIM_OCInit(CW_GTIM2, GTIM_CHANNEL4, GTIM_OC_OUTPUT_PWM_HIGH);
    GTIM_SetCompare1(CW_GTIM2, 30000);
    //GTIM_ITConfig(CW_GTIM2, GTIM_IT_OV, ENABLE);
    GTIM_Cmd(CW_GTIM2, ENABLE);

}

同样的配置GTIM1_1也就是PA06是可以产生pwm波形的。

网友A:
因为PB11是GTIM2的CH4,所以代码修改为:GTIM_SetCompare4(CW_GTIM2, 30000);即可,而不是GTIM_SetCompare1(CW_GTIM2, 3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B11是GTIM2的CH4,所以代码修改为:GTIM_SetCompare4(CW_GTIM2, 30000);即可,而不是GTIM_SetCompare1 ...

多谢多谢,是我不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B11是GTIM2的CH4,所以代码修改为:GTIM_SetCompare4(CW_GTIM2, 30000);即可,而不是GTIM_SetCompare1 ...

我回来修改了这里,现在可以,非常感谢,还是需要大佬指点呀!

网友B(2023-08-05):
硬件上 是如何连接的 有驱动元件吗

网友C:
如果keil或者iar在我们编写程序的时候能智能的提醒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所以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E:
如果此时可以使用类似于cube之类的工具就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F:
这绝对是粗心大意导致的问题啊

网友G:
最好还是不要依靠开发工具吧 毕竟没有那么智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