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2硬件SPI为什么SCLK和MOSI同时跳变

楼主(2023-07-07):
N32G452硬件SPI为什么SCLK和MOSI同时跳变,200MHz的示波器放到最大都看不到时间间隔,导致AD7190无法正常通信,手册要求SCLK和MOSI必须有一定时间的间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SPI接口的数据传输是基于SCLK的,而SCLK和MOSI信号是同时变化的

网友B:
时钟信号的跳变触发数据的采样和传输,确保主设备和从设备在正确的时机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C:
为了保证SPI接口的传输正确性,SClk和MOSI信号需要同时跳变。

网友A:
如果SClk和MOSI信号不同步,就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那MOSI数据没有准备好呢?就硬件直接发送了嘛?SPI不是在边沿采集信号嘛,同时怎么保证信号的稳定?

网友D:
应该是你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E:
CLK8个时钟,MOSI发送完数据

网友F:
SPI接口的传输速率很快

网友G:
使用 SCLK 信号和 MOSI 信号的时序控制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当 SCLK 信号跳变时,MOSI 信号也需要跳变,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

网友A:
MISO和MOSI是基于时钟信号完成数据传输的

网友H:
SCLK信号用于同步数据传输,它确定了数据传输的时序。MOSI信号用于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硬件的问题了。

管脚直连,PCB不大,能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I接口的传输速率很快

快不快和跳变沿对不对齐有关系吗

网友I:
与AD7190通信,你采用的是SPI的哪个模式?模式3不行,用模式1.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与AD7190通信,你采用的是SPI的哪个模式?模式3不行,用模式1.

所有模式都试过了,所有分频系数都试过了,最后只有用IO模拟的

网友J: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考虑过!
晚上回家做个实验试试去

楼主(2023-11-20):
没人处理这个问题么?说我硬件问题的,换ST和用现在的模拟IO都完全正常,甚至SPI和IO速度调整到差不多也完全不行,SPI的任何模块匹配任何速度、有效电平等等所有参数我全部试过了,也不存在信号干扰和电平斜率问题,就是纯纯的硬件SPI问题,装逼想教育我这那的你自己懂什么?示波器都不会用吧?说白了无非是外设里面的计数器根本没有按时钟信号做相移

网友K(2024-10-09):
引用 楼主:
没人处理这个问题么?说我硬件问题的,换ST和用现在的模拟IO都完全正常,甚至SPI和IO速度调整到差不多也完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硬件SPI有BUG

网友L:
200MHz的示波器放到最快检测频率都检测不到的话,你先试着降低SPI的工作频率啊。我感觉是你的设置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L:
或者你可以直接上例程,并用示波器检测。如果测试问题了,再在这个例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或者把例程中SPI的设置拷贝到你的程序中,并专门单独测试,保证和例程表现一样后再增加其它部分的测试。

网友L:
如果你是使用模拟方式实现SPI通讯的,那就在最简单的GPIO测试例程基础上,先模拟SCK输出,然后再增加GPIO口,模拟MOSI或者MISO,并进行测试(中间可以用调整软件死循环方式,改变延时时间,从而改变SCK的时间间隔)。只有这些都通过了,再试着按照协议和AD7190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是使用模拟方式实现SPI通讯的,那就在最简单的GPIO测试例程基础上,先模拟SCK输出,然后再增加GPIO口 ...

你是一点描述都不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200MHz的示波器放到最快检测频率都检测不到的话,你先试着降低SPI的工作频率啊。我感觉是你的设置方面出了 ...

说了N遍了,所有模式,所有速度,软硬件方式,全试了,您看得懂文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硬件SPI有BUG

对的,就是电平跳变没有任何延时,是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K(2024-12-11):
最近我也证实N32G4XX系列的SPI都有不同程度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