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样擦除PolarFire FPGA的eNVM

楼主(2023-07-07):
有两种方法可以擦除 eNVM。
方法1: 使用 Libero 流程下的“Configure design initialization data and memories option”将所有“0”写入 eNVM。这相当于用该比特流重新编程时擦除envm。
方法2: 在擦除操作中启用清理 eNVM 页面。右键单击 Libero 流程中的“ Generate Bitstream option”选项,然后选择“配置比特流”选项。如下所示:

网友A(2023-10-24):
PolarFire FPGA的eNVM(embedded Non-Volatile Memory)是一种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用于存储FPGA的配置数据、用户数据或其他重要信息。如果需要擦除eNVM,可以用jtag处理

网友B:
确认eNVM的地址和大小,在进行擦除操作之前

网友C:
利用JTAG接口连接到FPGA,并配置JTAG控制器,可以实现去擦除数据

网友D:
使用JTAG接口发送擦除命令,可以擦除eNVM中的数据

网友E:
在擦除操作完成后,需要使用JTAG接口读取eNVM的内容,以确认数据已被成功擦除

网友F:
其实,如果需要重新编程eNVM,可以使用相同的JTAG接口和软件工具进行操作

网友G:
需要注意的是,擦除eNVM会导致其中的所有数据被删除,包括FPGA的配置数据和用户数据

网友H:
我觉得擦除之前可以备份一下数据,以防不测

网友I:
话说,这eNVM是啥?是FPGA么?

网友J:
你这种直接用官方推荐的硬件进行擦除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