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大神们指导下3052光耦控制的可控硅电路

楼主(2023-07-07):
有以下3个技术方案,之前的设计可控硅容易击穿,请教大神们选哪个方案更好

网友A:
看样子,方案1是光耦导通输出也导通,2、3是光耦导通则输出关断(还不一定能完全关断)。
首选方案1吧,不行再改。是要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方案1是光耦导通输出也导通,2、3是光耦导通则输出关断(还不一定能完全关断)。
首选方案1吧,不 ...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解决可控硅被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解决可控硅被击穿

和之前的设计相比,有什么更改呢?
负载是啥?
看你前一个帖子不是说“已解决该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之前的设计相比,有什么更改呢?
负载是啥?
看你前一个帖子不是说“已解决该问题”吗? ...

之前的设计就是1号图

网友B:
2、3图,没看懂,似乎逻辑就是错的。
最好参考3052数据手册的参考图,如果电机电流很大,必须加RC和压敏电阻限压,否则可控硅很容易击穿

网友C:
电机电流如果很大,还用可控硅干什么...

网友D:
用继电器吧,可控硅做这个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