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GEEHY Link

楼主(2023-07-07):
极海LINK可以通过跳帽连接到目标芯片的USART端口上。但是极海LINK连上电脑却没有串口设备,是需要升级LINK的固件吗?还是PC的驱动不对?

网友A:
同样的操作,没法实现一根typec线解决下载和调试,感觉像是极海LINK没增加这部分功能,官网也找不到link的任何说明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装虚拟串口驱动

楼主:
问过了,极海LINK还没有复合CDC设备,还没有UART调试功能。调试时使用UART的话,就需要自已外接一个串口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