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分立升压电路输出接负载下降到0V

楼主(2023-07-07):
DCDC分立升压电路输出接负载下降到0V ?这个会是什么问题,现在负载接2K,计算出来才30-40mA电流都能把输出拉低到0V

网友A:
PPWM 你怎么控制的?电流多少?

网友A:
C19 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WM 你怎么控制的?电流多少?

控制占空比升压到60V,2K电阻负载,电流不到30mA

网友B:
调整参数再试试

网友C:
示波器看看波形,怕是停振了. 关键你这电路就这么点?

网友D:
分立器件做的boost,没有做闭环控制吗

网友E:
就算不升压也不会0V吧?VDD_BL减一个二极管就是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