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S2812B灯带(单线归零码)

楼主(2023-07-07):
1. 简介
   WS2812B是一款全彩LED控制IC,单总线控制, 灯带上的每一位灯珠都可用编程控制全彩显示,通过单片机,我们可以实现任意数量任意颜色任意组合效果的炫彩灯光显示效果。

2. 通信格式
1) 单线归零码
   数据协议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像素点在上电复位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数据,首先送过来的24bit数据被第一个像素点提取后,送到像素点内部的数据锁存器,剩余的数据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像素点,每经过一个像素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像素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像素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根据手册介绍,数据发送的顺序是GRB,高位先发。每8bit代表了WS2812B灯珠对此种颜色光发光的强度,故耀眼的绿、红、蓝纯色光对应十六进制的编码分别为:0xff0000(绿)、0x00ff00(红)、0x0000ff(蓝)。
2)数据编码
编码时序图:
数据传输时间:

这里我们使用定时器来完成他的时序周期,如果有示波器的话,也可以通过延时来模拟周期。

3. WS2812B驱动
1) 查看驱动
   在公众号”IOT趣制作“中回复”0433“直接下载资源文件,然后在目录“.\常用模块资料\06-WS2812B灯带模块\WS2812B灯带模块-示例工程\HARDWARE\WS2812B”中的ws2812B.c和h文件是WS28B12B的驱动文件。

在ws2812B.h文件中,可以对引脚、灯珠数量等进行修改配置。

2) 使用方法
PWM_WS2812B_Init(WS2812B_ARR);  //WS2812B初始化
WS2812B_Reset();                //复位
PWM_WS2812B_Red(1);             //1个灯珠红灯
PWM_WS2812B_Green(1);            //1个灯珠绿灯
PWM_WS2812B_Blue(1);             //1个灯珠蓝灯

4. 示例工程
   打开目录“.\常用模块资料\06-WS2812B灯带模块\WS2812B灯带模块-示例工程\USER”下的KEIL工程

编译烧录运行,查看效果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IOT趣制作」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351158/article/details/130457096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实现单独控制的啊?

网友:
这玩意儿貌似很好用。

网友:
最近看到好多人用这个做项目

网友B:
如果是串着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能单独改一个灯的颜色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串着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能单独改一个灯的颜色啊?

好像是可以寻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