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8V电池组,输出20A的电流,怎么在电路上做防反接?

楼主(2023-07-07):
现在想着是在接线端子上做文章,那种反了插不进的方式,但是直接拧正负极线就有接反的可能,所以想从电路上防反。

tyw
@forgot :都是纯结构的,因为仼何电结构遇上几十安培,哪怕压降再小也是要耗能发热的,厂家不会这样做
@tyw :感谢t叔,现在目前是端子结构防反,我想现在的电动汽车充电口也都是这种防反接口,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特殊处理
tyw
结构防反接是上策.色标区分省钱省事,其余都是馊主意.哈哈

网友A:
你可以考虑正反接都可以用,防反接无论是MOS管还是二极管,都会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正反接都可以用,防反接无论是MOS管还是二极管,都会有损耗

是的,小电流倒是用过二极管或者mos管防反,这么大的电流真没搞过

网友B:
结构如果没办法,就只能加继电器咯,极性正常,继电器吸合

网友C:
这也是技术问题?这是没进门的的问话。

网友D:
20A,又不大,所有的汽车电子,20A不算大电流,MOS防反接即可,MOS管导通内阻很低,20A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又不大,所有的汽车电子,20A不算大电流,MOS防反接即可,MOS管导通内阻很低,20A小意思 ...

谢谢

网友E:
mos管可以的,就是可能管子的热量要考虑一下,另外用管子多点成本

网友F:
MOSFET防反接,了解下。

网友G:
用防呆端子靠谱

网友H:
可以承受增加多高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承受增加多高成本?

10元以内都可以接收的,是不是除了管子还有个散热器的成本要算进去

网友H:
引用 楼主:
10元以内都可以接收的,是不是除了管子还有个散热器的成本要算进去

不需要散热器。。可靠性是个难点。不知道负载电容是多少。 MOSFET 的 Eas >> 0.5 C V 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散热器。。可靠性是个难点。不知道负载电容是多少。 MOSFET 的 Eas >> 0.5 C V 平方. ...

基本就是个大阻性负载,我也是怕做不好把防反管子给弄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基本就是个大阻性负载,我也是怕做不好把防反管子给弄坏了

N-ch mosfet 2~3 元的,导通电阻小于5m欧姆,耐压大于96V 的就可以用。

谢谢,我找找管子

网友I:
Nmosfet 和 Pmosfet都可以的,一个接正极一个接负极

网友J:
用管子的话还有单向导通压降损耗的

网友K:
端子简单好用

网友L:
MOS管防反就行了,0.xmΩ的管子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