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芯源的CW32是不是有个看门狗中断功能?

楼主(2023-07-07):
我看资料说CW32看门狗的代码配置为产生中断不复位,看门狗可以停止复位,先进中断。因此,当看门狗时间到,进入看门狗中断函数WDT_IRQHandler()中,在中断函数中,可以进行软件复位或一些其他操作。

网友A:
如果有看门狗就有中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看门狗就有中断功能

我看资料是说可以停止复位,先进中断,说是和STM32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资料是说可以停止复位,先进中断,说是和STM32不一样

看门狗其实就是复位用的,是不是文档的意思是直接进入MCU复位

网友C(2023-08-07):
只要有看门狗这个模块 就有相应的中断功能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尽量不要在中断函数中做这些工作

网友E:
为什么要在看门狗中断函数中进行软件复位呢

网友F:
可以通过代码实现复位 也可以不进行复位操作

网友G:
我觉得关键是寄存器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H:
看门狗的作用就是尽量使得程序不要跑飞

网友I(2023-10-07):
芯源的CW32 MCU内部集成了看门狗定时器(IWDT)和窗口看门狗定时器(WWDT),具有看门狗中断功能。

网友J(2023-11-21):
WWDT 通常被用来监测有严格时间要求的程序执行流程,防止由外部干扰或未知条件造成应用程序的执行异常,导致发生系统故障;而IWDT则使用比较灵活,可以自由实现IWDT启动、刷新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