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效率请教

楼主(2023-07-07):
(无正文)

网友A(2023-08-17):
想要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很难吧,做到95%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做到这么高的效率很难吧,做到95%都很难

能简单说一下具体的原因吗?有些同行对此一直认为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简单说一下具体的原因吗?有些同行对此一直认为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就是开关IC,目前我见过的开关芯片,损耗最低的是2%左右,再就是变压器或者电感,必然有一部分能量转换程热,最好能做到1.5%(这个是电感的数据,变压器效率更低),再加上其他一些滤波、整流器件,能做到95%就很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就是开关IC,目前我见过的开关芯片,损耗最低的是2%左右,再就是变压器或者电感,必然有一部分能量转 ...

原来如此,听君一席话,省我十本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听君一席话,省我十本书!谢谢。

最近几年氮化镓类的半导体逐渐商业化,据说基于氮化镓管子效率很高,你可以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我对氮化镓也不是很了解。

楼主(点评):
https://bbs.21ic.com/icview-3321338-1-1.html能给看看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几年氮化镓类的半导体逐渐商业化,据说基于氮化镓管子效率很高,你可以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我对氮化 ...

收到,我现在还是学习了解基础知识为主,毕竟基础知识学的不扎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简单说一下具体的原因吗?有些同行对此一直认为是可以实现的。

捯饬捯饬测试设备,99.9%都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