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B启动文件

楼主(2023-07-08):
各位大神,我第一次用GD32单片机,我选的这个芯片时128的,但是官方提供的文件中没有MD的启动文件,怎么办

网友A(2023-10-23):
你直接用这芯片的例程改就好了,简单的很

网友B:
这芯片的启动文件也是以MD,SD,HD什么的命名么?

网友C:
直接找个这芯片的启动文件自己添加进去就好

网友D:
你用什么生成的?是keil的什么RTE那个功能生成的么

网友E:
你安装这个芯片的pack是不是就有启动文件了,直接就能识别了

网友F:
你是用keil弄得么?

网友G:
你找原厂提供的工程样例就好了,这个是可以有启动文件的

网友H:
跟ST的一样啊,有些时候都可以直接烧录ST的固件的

网友I:
建议还是找个例程跑跑,然后知道工程结构之后再自己开发

网友J:
启动文件没有直接找资料吧,资料里肯定有的

网友K(2024-01-31):
自己创建启动文件

网友K:
使用其他开发环境如IAR Embedded Work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