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的闪屏问题

楼主(2023-07-08):
LCD液晶显示屏的闪屏问题是电子产品生产设计中经常遇到的事情,TOPWAY技术支持团队,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成功协助客户解决了可编程电子负载的LCD闪屏难题。
可编程电子负载的闪屏
可编程电子负载是通过控制内部功率器件或是晶体管的导通量,靠功率管耗散功率,消耗电能的设备。它可以模拟各种不同的负载情况,能够准确的检测出负载电压,精确调整负载电流,同时可实现模拟负载短路。因为电子负载的特殊性能,故其在电子仪器仪表中占有很大的市场,主要适用于各种电源、电池、适配器及需要电子负载测试的场合。
近期我们收到一位做可编程电子负载设备的客户反馈显示屏出现闪屏问题,接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工程师马上跟客户进行沟通,了解情况。具体问题是:当设备在低温环境(-10℃以下)工作时,开机1分钟内,屏幕出现严重的闪烁,1分钟后恢复正常。双方工程师们做了几种可能导致闪屏的假设以及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 可能原因:温度太低导致闪屏。
       解决方案:针对这一猜测,我们对使用的液晶屏进行了独立的低温实验,在-10℃点亮液晶显示模块,没有闪烁的现象,这就排除了问题是液晶屏本身导致的可能。
  • 可能原因:设备供电电源不稳定导致闪屏。
       解决方案:通过调节液晶显示上的可调电阻,使其接入稳定的电压,在-10℃以下环境开机运行,设备闪屏现象依然存在,这可能也排除。
  • 可能原因:客户使用时PLL频率参数设置不对导致闪屏。
       解决方案:调节PLL频率参数,使其处于正常范围内,然后在-10℃的环境下打开设备,无闪屏现象,经过多次实验也没有出现闪屏,设备正常工作,客户问题成功解决。
PLL工作原理
PLL(Phase Locked Loop)锁相回路,是一种反馈控制电路技术,其作用是使得电路上的时钟和某一外部时钟的相位同步。PLL通过比较外部信号的相位和由压控晶振(VCXO)的相位来实现同步,在比较的过程中,锁相环电路会不断根据外部信号的相位来调整本地晶振的时钟相位,直到两个信号的相位同步。许多电子设备要正常工作,通常需要外部的输入信号与内部的震荡荡信号同步。一般的晶振做不到高的频率,而用锁相环路的方式可实现稳定且高频的时钟信号。
大概花了2-3周的时间,我们协助客户顺利的解决了闪屏问题,设备投入正常使用。为客户服务,TOPWAY团队从不懈怠。

本期产品推荐:LMT101DNLFWD-FKD
该产品显示亮度更高,适合户外使用,采用高效的LED背光,减少热量产生的同时降低能耗。同时支持更宽泛的温度范围、防尘防水、防紫外线、抗冲击、抗干扰,适应多种户外环境,稳定耐用。

尺寸:7"
分辨率:1280x800
接口:LVDS 18bit/ 24bit(VESA)
工作电压:5V & 12V
工作温度:-20°C ~ 70°C
宽视角:是
触摸屏:CTP
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