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阻两端有浮压输出电流偏小1A左右

楼主(2023-07-08):
麻烦请教下大神,现场出的批量性问题。

1、设备输出电流比设定的电流小1A左右,感觉采样电阻两端有浮压,万用表一碰就正常了。(1)在万用表的电压档,只用正表笔碰采样电阻的正极,设备输出电流恢复正常;
(2)在万用表的OFF档,只用正表笔碰采样电阻的正极,设备输出电流恢复正常;
(3)在万用表的电压档负表笔碰采样电阻的负极,设备输出电流还是偏小1A;
(4)在传感器±15V供电的GND与机壳之间接个Y电容,接触顺序会打火,设备输出电流还是偏小1A;
(5)在设备只通二次电,然后放着经过一夜,第二天一开机就比较容易出现电流偏置的现象。现象不能经常复现,所以现在会比较头疼,还没找到本质原因。

网友A:
“电阻两端有浮压”不应该啊,电容还差不多。
没看到电路我也就不说啥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将电路图上传一下,要不然盲猜。

网友C:
把表笔拔出来再去碰也能正常吗

网友D:
买设备就送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表笔拔出来再去碰也能正常吗

(1)目前现象还没复现,之前只用表笔的负极碰采样电阻的负极,电流没有恢复正常。
(2)下次再复现的话,准备用只用正表笔的线(不插在万用表)碰采样电阻正极,看电流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E:
1 电流采样电路图
2 采样电阻电流采样线是否差分 从采样电阻中间出线?
3 采样电阻温度多少
4 运放的型号 精度?
5 电压基准源的精度?

网友F:
用示波器监控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和输出电压进行对比,至少先用排除法找到问题是不是采样电阻端。

网友G:

是大电流设备吗?如果是大电流设备且批量设备在前期测试均正常,那么现场出现批量偏小,可能是你们的机壳接地问题。属于EMC范畴,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