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节点错误帧太多会不会带来CAN总线通讯不稳定?

楼主(2023-07-08):
      某个微型电动车上CAN总线有5个不同节点,其中4个节点都是用隔离型CAN,唯独电控这个节点用的是非隔离性CAN,发现了有个比较奇怪现象:充电器正常充电过程中,如果挂上这个电控,用上位机监控到总线上会产生很多错误帧,很容易造成通讯失效,充电器关闭输出,监控报文充电机的ID已经飞掉;如果拔掉这个电控CAN端口,则总线上非常干净,基本看不到错误帧,充电可以一直持续正常到充满。
      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即使挂上电控,充电过程中电控也是没有通电工作的,电控CAN电路供电是车辆12V小电瓶供电的,充电过程是这个12V是处于切断状态。
      请问这个大量错误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怎么会造成通讯失效?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CAN总线波形呗,开关电源的干扰是挺大的.

楼主:
以充电器这端隔离型CAN口为例,监测信号波形,CANH对GND、CANL对GND,CANH对CANL,哪一个更加正确?500K波特率,波形信号正常周期为2us。

网友B:
CAN 总线给那个 没通电的CAN芯片供电了,可能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 总线给那个 没通电的CAN芯片供电了,可能是这个情况

CAN总线只有CANH和CANL这个差分信号,会给那个没通电的节点电控CAN供电?

网友C:
都断电的情况下,量CANH和CANL之间的电阻呢?接上和不接上第五个CAN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断电的情况下,量CANH和CANL之间的电阻呢?接上和不接上第五个CAN设备。

断电情况下测试H对L的电阻为60R,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N总线只有CANH和CANL这个差分信号,会给那个没通电的节点电控CAN供电?

有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说是供电,总线上的电(可能很微小),只要超过电平门限,可能造成芯片内部的某些电路运作,从而出现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
刚刚测试了在实验室点对点情况下,500K波特率,正常充电的充电器CAN端口的H对L波形,分以下情况:
1.在示波器时间轴为100ms下测试的宏观波形,绝对多数为1.4V幅值的波形,但是个别存在1.9V幅值的波形,如图红色圆圈;
2.对1.9V/1.4V幅值波形展开,里面是周期不等的方波,波形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还是比较垂直没有失真。
请问为什么这个信号波形幅值不等?这属于正常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