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_MCP41010_正相放大器

楼主(2023-07-08):
F103RCT6,通过SPI2控制MCP41010,以手册中的单相可编程正相增益放大器为例

楼主:
单片机需要通过SPI接口一次性向MCP41010写入16位数据,下图标的很清楚

楼主:
由下图可以看出410的CMOMAND BYTE是如何规定的,多数情况下为写数据操作,C1C0位为“01”,P1P0两位决定对哪一个电位器执行操作

楼主:
即“0001 0001”为对电位器0执行写操作,这是命令字节

楼主:
再看数据字节,和需要调节的放大倍数有关

手册中的示例如下图

楼主:
我们要输入的数据字节实际上是式中的“Dn” (0~255)以第一张图中的电路为例,放大倍数为

楼主:
放大倍数通常已知,所以

得到Dn后把前面的命令字节和Dn放在一个u16的变量中,然后等着SPI发给410,注意前后顺序!!!

初始化SPI接口时,注意410的最大时钟频率为10M

楼主:
下面是SPI2初始化的源码,我设置的SPI是16位的,一次写完

PB10和PB11是用来片选的

#include "spi.h"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void spi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电压检测有效,高有效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电流检测有效,高有效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2_ReadWriteByte(0xffff);//启动传输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分频   (SPI 36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   (SPI 9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16分频  (SPI 4.5M@sys 72M)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SPI 281.25K@sys 72M)

void SPI2_SetSpeed(u8 SpeedSet)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eedSet ;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ENABLE);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16 SPI2_ReadWriteByte(u16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网友A:
已经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B(2024-01-16):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C: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