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CAN升级相关问题

楼主:
请问F403的CAN_IAP能不能直接用在F413上,另外这边的这个USB转CAN转接板是长什么样的硬件?用世面上常用的CAN分析仪能不能用呀?

网友A(2023-07-10):
CAN分析仪都是通用的,某宝上买个2、300百元吧。

网友B:
资金够直接上周立功,不够就上广成

网友C:
CAN分析仪是标准的,某宝上200多就能买一个。

网友D:
这种转接板应该都是通用的 跟型号无关

网友E:
感觉应该就是一个不同通讯方式的一个转接板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另外can分析仪是单方向的

网友G:
使用can升级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稳定可靠的

网友H:
使用can升级应该如何进行操作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CAN分析仪都是通用的,某宝上买个2、300百元吧。

can分析仪是不能用来做can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