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驱动NRF24L01_原理+代码解析

楼主(2023-07-08):
概念
废话篇(24L01简介)
NRF24L01是NORDIC公司生产的一款无线通信通信芯片,采用FSK 调制,集成NORDIC自家的Enhanced Short Burst协议。可以实现点对点或是1对6的无线通信。无线通信速度最高可达到2Mbps。

①2.4G全球开放的ISM频段,免许可证使用。

②最高工作速率2Mbps,高校的GFSK调制,抗干扰能力强。

③126个可选的频道,满足多点通信和调频通信的需要。

④内置CRC检错和点对多点的通信地址控制。

⑤可设置自动应答,确保数据可靠传输 。

VCC、GND

CE:模式控制线。在 CSN为低的情况下,CE 协同CONFIG 寄存器共同决定NRF24L01 的状态(参照NRF24L01 的状态机)

CSN:SPI片选线

SCK:SPI时钟线

MOSI:SPI数据线(主机输出,从机输入)

MISO:SPI数据线(主机输入,从机输出)

IRQ:中断信号线。中断时变为低电平

在以下三种情况变低:

Tx FIFO 发完并且收到ACK(使能ACK情况下)
Rx FIFO 收到数据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楼主:
SPI时序图
控制24L01的流程其实就是确定要干什么(读、写、清除。。。)哪一个寄存器(确定地址)要实现什么样的配置(写或读的内容)

楼主:
注意:要求初始化SPI时,空闲状态SCK为0,CPOL=0;数据在时钟第一个时间边沿采集,CPHA=0

  1.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空闲时SCK低电平
  2.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一个时钟沿

楼主:
工作模式

收、发、待机、掉电 四种模式

收发模式有两种:Enhanced ShockBurstTM  收发模式(支持自动ACK和自动重发)

                             ShockBurstTM  收发模式

开启自动ACK,则默认选择Enhanced模式。

通常使用Enhanced模式。因为无线电信号的传输显然具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在Enhanced模式下,要求终端设备在接收到数据后有应答信号,以便发送方检测有无数据丢失,一旦丢失则重发数据。

楼主:
通信地址理解(个人疑难点)
当时没能立刻理解通信过程关于地址的这一部分,后来慢慢才想明白

所谓的“1对6无线通信”是指“6发1收”而不是“1对6双向通信”

因为24L01有6个接收通道,1个发送通道

给发送通道TX_ADDR赋的地址值就是接收通道RX_ADDR_Pn(n=0~5)的地址值,而为了自动应答(ACK)和重发,要求发送端的发送通道TX_ADDR的地址值与发送端的接收通道RX_ADDR_P0的地址值相同,因为接收端在收到数据后回复的自动应答信号规定由发送端的R0通道接收。要注意,接收端的接收通道可不一定是RX_ADDR_P0,可以是RX_ADDR_P0到RX_ADDR_P5任意一个,这个不定。

楼主:
所以讲到这里,有三个地址是一样的

发送端的发送通道TX_ADDR和接收通道RX_ADDR_P0

接收端的接收通道RX_ADDR_Pn(n=0~5)

现在下面这张图就好看多了

楼主:
关于地址设置,TX_ADDR和RX_ADDR_P0可以独立设置任意40位地址

而RX_ADDR_P1 ~ RX_ADDR_P5的地址都是8 位自身地址和32 位公用地址(由通道1设置)

地址这里迷惑了我一段时间,看完过几天回过头就通了

楼主:
原理分析
个人觉得从代码角度直接看可能直观一些(仅供参考)

寄存器赏析
寄存器操作指令
写寄存器之前一定要进入待机模式或掉电模式

楼主:
把这些指令以宏定义在nrf24l01.h中定义好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NRF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楼主:
配置寄存器(CONFIG,位置:0X00)

楼主:
自动应答使能寄存器(EN_AA,0X01)

楼主:
RX地址使能寄存器(EN_RXADDR,0X02)

楼主:
1使能,0关闭

自动重发设置寄存器(SETUP_RETR,0X04)

楼主:
射频频率设置寄存器(RF_CH,0X05)

楼主:
频率计算公式:2400+RF_CH(MHz)
*射频配置寄存器(RF_SETUP,0X06)

楼主:
*状态寄存器(STATUS,0X07)

楼主: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寄存器(RX_ADDR_P0,0X0A)

楼主:
SETUP_AW的复位值默认是5字节

楼主:
发送地址设置寄存器(TX_ADDR,0X10)

楼主:
接收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RX_PW_P0,0X11)

楼主:
这个寄存器一共8位,写个0010 0000(32)就是32个字节

楼主:
0x11    RX_PW_P0                           0x12   RX_PW_P1                             0x13    RX_PW_P2

0x14    RX_PW_P3                           0x15   RX_PW_P4                             0x16   RX_PW_P5

楼主:
*发送流程
1)写Tx 节点的地址 TX_ADDR

2)写Rx 节点的地址(主要是为了使能Auto Ack) RX_ADDR_P0

3)使能AUTO ACK EN_AA

4)使能PIPE 0 EN_RXADDR

5)配置自动重发次数 SETUP_RETR

6)选择通信频率 RF_CH

7)配置发射参数(低噪放大器增益、发射功率、无线速率) RF_SETUP

8)配置24L01 的基本参数以及切换工作模式 CONFIG。

楼主:
*接收流程
1)写Rx 节点的地址 RX_ADDR_P0

2)使能AUTO ACK EN_AA

3)使能PIPE 0 EN_RXADDR

4)选择通信频率 RF_CH

5)选择通道0 有效数据宽度 RX_PW_P0

6)配置发射参数(低噪放大器增益、发射功率、无线速率) RF_SETUP

7)配置24L01 的基本参数以及切换工作模式 CONFIG。

楼主:
代码解析
*nrf24l01.h中的宏定义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NRF_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NRF_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bit0: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bit1:电选
                              //择;bit2:CRC模式;bit3:CRC使能;
                              //bit4:中断MAX_RT(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使能;bit5:中断TX_DS使
                              //能;bit6:中断RX_DR使能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bit1,0:00,3字节;01,4字节;02,5字
                              //节;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bit3:0,自动重发计数器;bit7:4,自动重发延时
                              //250*x+86us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bit6:0,工作通道频率;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bit3:传输速率(0:1Mbps,1:2Mbps);bit2:1,发射功
                              //率;bit0: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bit0:TX FIFO满标志;bit3:1,接收数据通道号(最
                              //大:6);bit4,达到最多次重发
                              //bit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bit6:接收数据中断;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bit7:4,数据包丢失计数器;bit3:0,重发计数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bit0,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
                              //高字节,必须同 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
                              //高字节,必须同 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
                              //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
                              //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
                                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NRF_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bit0,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
                              //bit1,RX FIFO满标志;bit2,3,保留
                              //bit4,TX FIFO空标志;bit5,TX FIFO满标志;bit6,1,循环发送上一
                              //数据包.0,不循环;
/
//24L01操作线
#define NRF24L01_CE   PAout(4) //24L01片选信号
#define NRF24L01_CSN  PCout(4) //SPI片选信号
#define NRF24L01_IRQ  PAin(1)  //IRQ主机数据输入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32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楼主:
24l01的函数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SPI1_Init();                    //初始化SPI

        SPI_Cmd(SPI1, DISABLE);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一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NRF24L01_CE=0;         //使能24L01
        NRF24L01_CSN=1;        //SPI片选取消
}

楼主:
*NRF24L01_Init
spi的初始化,没啥好说的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SPI1_Init();                    //初始化SPI

        SPI_Cmd(SPI1, DISABLE);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数据捕获于第一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NRF24L01_CE=0;         //使能24L01
        NRF24L01_CSN=1;        //SPI片选取消
}

楼主:
*NRF24L01_Check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楼主:
这个应该没啥问题,给发送通道写5个字节的地址,然后再读出来挨个检验,没验完5个就退出来证明检测失败

楼主:
*NRF24L01_Write_Reg
//SPI写寄存器
//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value:写入的值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u8 value)
{
        u8 status;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1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号
          SPI1_ReadWriteByte(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CSN=1;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楼主:
status =SPI1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号

这句发送的reg包含SPI指令和寄存器位置两部分,指令和位置在.h头文件中都有定义

*NRF24L01_Read_Reg

//读取SPI寄存器值
//reg:要读的寄存器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
        NRF24L01_CSN = 0;          //使能SPI传输
          SPI1_ReadWriteByte(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1_ReadWriteByte(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NRF24L01_CSN = 1;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楼主:
*NRF24L01_Read_Buf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u8 *pBuf,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 = 0;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1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len;u8_ctr++)pBuf[u8_ctr]=SPI1_ReadWriteByte(0XFF);//读出数据
          NRF24L01_CSN=1;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楼主:
这里调用指针实际上缩短了运行时间

楼主:
*NRF24L01_Write_Buf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 = 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1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len; u8_ctr++)SPI1_ReadWriteByte(*pBuf++); //写入数据
          NRF24L01_CSN = 1;       //关闭SPI传输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楼主:
*NRF24L01_TxPacket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24L01_CE=1;//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楼主:
先把CE置低进入待机模式1,前面说过写寄存器要处于掉电或待机模式

在Enhanced ShockBurstTM发送模式下,置CE为高,至少10us,将使能发送过程。

while(NRF24L01_IRQ!=0);//等待发送完成

前面提过IRQ在三种情况下变为低电平,其中有“Tx FIFO 发完并且收到ACK(使能ACK情况下)”

也就是NRF24L01_IRQ=0时,发送完成。

网友A:
为啥调用指针会缩短运行时间啊?

楼主: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发完后读STATUS的值,MAX_TX在.h中定义为0x10,TX_OK是0x20

楼主:
照着 STATUS的图看上面的代码再结合宏定义,是不是
其实后面的函数都是一样的,这么看就行

楼主:
*NRF24L01_RxPacket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0,接收完成;其他,错误代码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
{
        u8 sta;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楼主:
*NRF24L01_RX_Mode和NRF24L01_TX_Mode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设置RX地址,写RX数据宽度,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 = 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PWR_UP,CRC使能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CE为高大于10us,则启动发送.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
    //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楼主:
单纯从发送一次数据需要调用的函数钻一次我认为体验感会比较好

初始化部分略过,这是个完整的发送流程,包括显示之类的。

楼主:
从原子给的例程开始吧 (LCD什么的就不解释了)

NRF24L01_TX_Mode();

初始化为发送模式

楼主:
第194行,CE置低,进入待机模式1

第195行,给TX_ADDR写5字节宽度的地址,这是.c里的

  1.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2. const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楼主:
第196行,给RX_ADDR_P0写5字节宽度的地址,前面提过有三个地址是一样的

第198行,赋值寄存器EN_AA 0x01,使能通道0的ACK

楼主:
第200行,赋值SETUP_RETR 0x1a(0001 1010),重发10次,延时86+250*2微秒

楼主:
第201行,射频频率设置寄存器(RF_CH,0X05)

频率计算公式:2400+RF_CH  (Mhz),给的40,也就是2440MHz

楼主:
第202行,赋值RF_SETUP 0x0f(0000 1111)

楼主:
第203行,CONFIG寄存器0x0e(0000 1110),打开了三个中断

楼主:
第204行,CE置高

在Enhanced ShockBurstTM发送模式下,置CE为高,至少10us,将使能发送过程。

楼主:
也就是说过了NRF24L01_TX_Mode();大概10us后,发送将开始,接下来算的是发送内容

进入while(1)到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这句主要的点就是它把发送内容的首地址传进去了,因为NRF24L01_TxPacket返回的值与它从STATUS寄存器里读出的值有关系

设置SPI的速度;置CE为低,进入待机模式1;写发送内容;CE再置高启动发送;前面提到过IRQ的状态;读STATUS的值;根据STATUS的值返回不同内容,返TX_OK就是发完了的标志,可以继续发了。

楼主:
再看上面那张图,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再往下就是给temp_buf填充内容,LCD显示之类的。。。不说了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spi速度为9Mhz(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24L01_CE=1;//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网友B:
读的时候挨个检验不会太耗时吗?

网友C(2024-01-16):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D: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