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紧急求助 脱机下载

楼主(2023-07-08):
在在脱机下载时,把文件烧录到ICE后,它只能对一个指定型号下载,比如M451RD3AE能下载,但换成M451RC3AE它就检测不到了,这两个芯片仅仅是容量相差一点而已,其它全部一样。因为供货商的原因,这两种芯片已经混用了。
请问一下如何才能让脱机下载对两种芯片都有效?

网友A:
那就分开烧录啊。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只能烧录一个型号,你不要混着烧录,分开,烧完一个再搞另外一个。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或是换老版本的烧写器,不然被这搞死,去年有段时间也是2种搞混了,被产线经常找麻烦,后面找到新唐的原理图自己 重写了一个脱机烧写程序

网友C:
是否有可去掉校验的步骤?

网友D:
自己重新写一个烧录程序试试吧

网友E:
重新再生成nulink 的offline即可。
不然就拆板子上的nulink 2 me也可以达成offline 烧录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或是换老版本的烧写器,不然被这搞死,去年有段时间也是2种搞混了,被产线经常找麻烦,后面找 ...

请问是刷回旧的烧录器驱动吗?还是烧录器也要换成旧的?现在新唐应该没有旧的烧录器卖了吧

网友B(点评):
自己写的,SWD ARM都开源的,自己做个简单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