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出现问题,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3-07-08):
需求:最近想做一个测试R阻值的电路,用MUX进行电阻分档方便测量,考虑到外部阻抗过大,所以选择了共模阻抗10T的OPA350作为跟随器输出ADC。
问题:测试的时候发现输入为0.8的时候输出高达1.3V,当我将输入提高到1.5+的时候,反而输入与输出相差大概在100mv(测试了很多高于1.5V的电压还可以接受)。
运放是在淘*买的,刚开始我怀疑是不是运放有问题,但是我换了一个之后还是这样,但是也不能排除运放保真得问题,还请大家指教,谢谢!!

xch
@cuikaixin :可能换一种斩波电路来测量会精确些,也便宜。
@xch :您好,自激振荡这个的确遇到过谢谢您提醒,因为我的电路可能涉及到多个电阻换挡,某些电阻可能过大影响ADC输入,我能想到的也就是接个电压跟随器避免了
xch
不能这样接C3,会自激振荡。 OUT 与C3 之间可以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R9还是连接OUTPUT。 多路复用器也会漏电,测不准的。最好在跟随器后面接多路复用

楼主:
将电阻R短接输入为0,输出为2.8V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多路开关芯片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多路开关芯片起作用了。

还真有可能,我仿真的时候也没用多路开关,直接不断更改电阻,还是电桥+仪表运放靠谱一些

网友B:
前些日子论坛看到过一个测电阻的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看了很多帖子,去TI ADI那边也看了一下,发现都是电桥+仪表运放的方法,主要是考虑vcc不稳定的原因,差分电路也能很好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如果真的是mux带来的故障,差分应该可以能把这个影响降低

网友C:
拿掉C3,或C3前串一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掉C3,或C3前串一电阻。

拿掉了,还是这样,只能是前边那个mux的问题了

楼主:
非常感谢老哥们的解答,我想了一下还是采取成熟的设计,mux放在前端电路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决定按照ADI的方式去采集,选择不同放大倍数就好了,衷心的谢谢大家

网友D:

如果是上面的电路,请看一下啊电源电压是否正确,好像不能超过+-2.75V

电源没啥问题,已经有新的方案做出来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多路复用开关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

网友E:

自己看嘛,1.5V输入的时候Ron等效电阻达到300欧姆啦

RS2251数据手册第6页,Typical ron as a Function of Input Voltage (VI ) for VI = 0 to V+图形上

网友E:

其实这个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个电阻相比于其他电阻还是小,目前已经解决了,直接原装仪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