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V直流,升压到300V直流(1A左右),效率98%,可能吗?

楼主(2023-07-08):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可能,而是必须!
小马拉大车,才是效率,况且,大功率管 往往不是那么好找,还有 能源效益
这根市场大棒 。

楼主(点评):
没有看明白坛友的意思。

网友B(点评):
有点像领导

网友C:
可以参考逆变器,48V转220V正弦波,就是先将48V升到311V,再用SPWM输出220V正弦交流电压,峰值是311V。

网友B:
也许体积大点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逆变器,48V转220V正弦波,就是先将48V升到311V,再用SPWM输出220V正弦交流电压,峰值是311V。 ...

谢谢,这个效率能达到这么高吗?看了一下市面上的UPS电源,绝大多数都是9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效率能达到这么高吗?看了一下市面上的UPS电源,绝大多数都是90%。 ...

98%的效率很难达到的,92%还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98%的效率很难达到的,92%还有可能。

感觉就是这样的,98%恐怕只能是实验室数据。

网友D:
的确是有可能达到的,但得用上多种硬核的技术与材料,当然还有人力成本,最后这样做值得换这98%效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有可能达到的,但得用上多种硬核的技术与材料,当然还有人力成本,最后这样做值得换这98%效率吗? ...

如果做实验数据,据说是可以实现的,但生产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