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如何设计防雷击电路

楼主(2023-07-09):
      目前设备是用的220v转12V的开关电源供电的,设备放在野外,有两台设备可能因为感应雷导致电源处突然有个高压过来损坏了,现象是12V电源接入处后级的0.1欧姆采样电阻烧黑,12V转5V的开关电源内部也损坏短路了,这个是电源处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和压敏电阻就可以了吗?请问有没有更完善的设计电路?

网友A:
可以加个气体放电管

网友B:
你得先搞明白雷电是从哪个途径进来的

网友C:
你都怀疑感应雷了,为何不放置GDT

之前没想到

网友D:
感谢

网友E:
放电管、TVS管、共模电感(配X电容)、差模电感(配Y电容)、低ESR电容、自恢复保险丝、5.6V 5W稳压管嵌位,这些都加上,

网友F:
我公司有个客户,将我们的设备安装在一个室外的供电变压器边上,遭遇雷击后烧坏了设备内部的工控机,后来在220V的入口加了一个浪涌保护器,问题就解决了。浪涌保护器是标准产品,你可以到某宝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有个客户,将我们的设备安装在一个室外的供电变压器边上,遭遇雷击后烧坏了设备内部的工控机,后来在 ...

我的设备上也加了  220V进来先进空开再进避雷器,然后进开关电源,但是还是烧了。

网友G:
如何考虑能量与响应

网友H:
现在外面的电源类设计都没有完美的,量产后的东西也会有坏的